“豹2”换装”马步奇"RS-380SH-5025

楼主(2013-09-25):
昨天0点30把HL2.4G遥控版的“豹2”换装了”马步奇RS-380“高速电机,试车时电机噪音很大。

最高车速确有提高。但偶尔在开炮和车体碰到障碍物时会熄火。

请问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请高手解答。

换锂电后的效果

豹2慢镜全速起步1

视频: 豹2慢镜全速起步2

网友A:
电池放电不足,建议换成锂电。

网友B:
电机工作电流过大了,hl主控板闹罢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电不足,建议换成锂电。

换锂电HL的板子受的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工作电流过大了,hl主控板闹罢工了

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锂电HL的板子受的了吗?

7.4V 20-30C锂电,毫无压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7.4V 20-30C锂电,毫无压力。

你确定?HL板子的管子受的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HL板子的管子受的了吗?

非常确定。

网友:
换内脏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确定。

楼下的说
电流过大导致熄火,用锂电会烧坏电路版。

我应该听谁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下的说

我应该听谁的呢~~

7.4V的锂电充满电是8.4V,7.2V的镍氢电池,充满电也是8.4V,你说一样用在恒龙的板上,会烧吗?

网友:
一震就熄火,是不是线头虚了也说不定。

网友:
RE: “豹2”换装”马步奇

引用 网友A:
7.4V的锂电充满电是8.4V,7.2V的镍氢电池,充满电也是8.4V,你说一样用在恒龙的板上,会烧吗?

关键是看同一电压下的电流是哪个大

网友:
请问,马步奇的能提高扭矩吗?

楼主:
回楼上的再过半个月上扭力视频

字数你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