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INI CP续航时间

楼主(2013-09-25):
MINI CP 正常飞行4分钟,正常吗

网友:
补充说明一下
聪少那买的400mAH新电池,原厂有刷电机,螺距正确,室内无风悬停,6块电池都是4分10秒左右

网友:
太短了    早泄     我911无压力8分钟

网友:
我的基本只有3分钟就开始软了~~哈哈~~

网友:
我的fbl80室外悬停6分钟…室外不可能绝对无风…电池180/15c

网友A:
上无刷 呀 M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无刷 呀 M5

不是上不上无刷的问题
详见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5022

网友B:
原厂电池、马达,悬停航线至少6分钟!你把螺距曲线调低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厂电池、马达,悬停航线至少6分钟!你把螺距曲线调低试试。

螺距调到9度,还是不到5分钟,4分45秒左右

楼主:
我想问问大家,我卖给他的是二手CP 续航4分10秒,这算是问题机吗

网友:
正常啊,小机基本就是4-5分钟,上6分钟的话费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问问大家,我卖给他的是二手CP 续航4分10秒,这算是问题机吗

飞起来算问题?让TB介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起来算问题?让TB介入处理

如果这算问题,那二手的小机我见意大家都别买了,去买新的,看能多飞多长时间

网友:
?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