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敏感度太高,不能稳定悬停

楼主(2013-09-25):
我的四旋翼在控制的时候油门稍微给多一点就一直往上升,少一点就会掉到地上来,油门的操作性很差。另外在室内飞偏航角总是会朝一个方向有点偏转。大神求救。。。

网友A:
什么飞控也不说

网友B:
动力配比不好的话  好比电机发力百分之三四十就起飞了,这附近的电调线行有点陡的,不好控制油门,目测楼主兔子,或者MWC ,哪吒的话能定的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也不说

我用的是A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配比不好的话  好比电机发力百分之三四十就起飞了,这附近的电调线行有点陡的,不好控制油门,目测楼主兔子 ...

我把遥控器的油门曲线在平衡点附近调平滑了,昨天飞了两把,感觉油门控制好了些。但是偏航角有点往一个方向飘,一下紧张就把飞机摔坏了...在室内飞的话一般偏航会漂吗?我用的AP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遥控器的油门曲线在平衡点附近调平滑了,昨天飞了两把,感觉油门控制好了些。但是偏航角有点往一个方 ...

APM不需要在控里面调曲线。

只要在飞控里面设一个悬停油门就行了。

方法见: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ac_throttlemid/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遥控器的油门曲线在平衡点附近调平滑了,昨天飞了两把,感觉油门控制好了些。但是偏航角有点往一个方 ...

飘的问题,可以调飞控的微调。
APM有自动调整功能。

方法: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autotrim/

1. Find a wind free environment with sufficient space to fly your copter without crashing into something.

找一个室内无风环境。

2. Hold throttle down and rudder right for 15seconds or until you see the small red, blue and yellow leds flash in a cyclic pattern.

按住解锁操作15秒,直到三个LED循环闪烁。

3. Fly your copter for about 25 seconds in a stable hover

用摇杆操作,悬停飞行25秒左右

4. Land and put your throttle to zero and wait for a few seconds (the trims are being saved to eeprom)

降落,油门到底,等一会。自动校准完毕。

5. Take off again in stabilize mode and check if your copter is flying level now. If not repeat steps 2, 3 and 4.

再飞起来看看还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飘的问题,可以调飞控的微调。
APM有自动调整功能。

大神你好,我这个漂不是往侧向漂,而是偏航角往一个方向漂,也就是说飞机的朝向不能一直稳定在一个方向,会慢慢地往一个方向偏。至于auto trim我之前试过一次,不知道为什么飞机在这个模式下很反常,飞起来之后有点失控,把电池都跌坏了..以后我就不大敢试这个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我这个漂不是往侧向漂,而是偏航角往一个方向漂,也就是说飞机的朝向不能一直稳定在一个方向, ...

那应该是罗盘的问题。你的罗盘 要远离磁场干扰 : 电池,直流导线,分电板。

APM可以查看罗盘的干扰数值,你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是罗盘的问题。你的罗盘 要远离磁场干扰 : 电池,直流导线,分电板。

APM可以查看罗盘的干扰数 ...

我倒是没看过这个,改天看看。我用的APM2.5,板子上自带有磁传感器,还需要买外置的罗盘吗?只用自带的就可以在室内保持稳定的偏航吧?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是罗盘的问题。你的罗盘 要远离磁场干扰 : 电池,直流导线,分电板。

APM可以查看罗盘的干扰数 ...

哥们apm怎么查看罗盘干扰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是没看过这个,改天看看。我用的APM2.5,板子上自带有磁传感器,还需要买外置的罗盘吗?只用自带的就 ...

你先看看数值吧。
如果干扰太大,2.5的可以把板子上的罗盘禁用,然后淘宝买一个外置的也就好像3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apm怎么查看罗盘干扰数

看这个。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ac_compasssetupupadvanced/

楼主(2013-11-08):
引用 网友C:
APM不需要在控里面调曲线。

只要在飞控里面设一个悬停油门就行了。

大神,我把THR_MID参数调了(从500调到300,我的动力太足了),遥控的油门曲线也调平滑了,还是没达到理想的效果,主要是高度有点不稳,尤其是一开始飞的时候电池电压比较高(16.80v 4芯)飞机感觉比较不稳。请问有什么办法能提高飞的技巧吗?在尝试alt hold模式和waypoint mission模式之前,必须先在stabilize模式下飞得很好才行吧?跪求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我把THR_MID参数调了(从500调到300,我的动力太足了),遥控的油门曲线也调平滑了,还是没达到理想 ...

遥控调直线就行。

然后多练吧。我初期也是油门控制不好,飞得高高低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