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怎么设置才能混控出一个6段开关?

楼主(2013-09-25):
    APM5通道可以设置六种飞行模式,也就是5通道需要一个六段卡关吧,我的DEVO10是最新固件的,用MIX开关和AILE开关只能设置出五段混控开关,到底怎么整啊?

网友:
如果能看着操作的话,直接用一个旋钮,标上刻度就行了。什么混控都不需要设。

网友A:
听了你的刷了Devotion 混控很强大啊  我的做法是 在第五通道设置 第一组 rud  dr1 开关fmode0 数值100不变 这个时候 pwm值在1100与1900间切换 也就是可以用rudo 在fmod 拨到0的时候切换apm的第一和第六模式 第二组 rud dr0 开关 fmode1  数值设在50左右差不多 在fmode拨到中间的时候 rudo就可以在 第二和第五模式间切换了 第三组 rud dr0 开关 fmode2 数值20左右 第三第四模式就可以用到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了你的刷了Devotion 混控很强大啊  我的做法是 在第五通道设置 第一组 rud  dr1 开关fmode0 数值100不变  ...

搞定 多谢!!!

网友B(2013-11-04):
引用 网友A:
听了你的刷了Devotion 混控很强大啊  我的做法是 在第五通道设置 第一组 rud  dr1 开关fmode0 数值100不变  ...

俺也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也学习了,谢谢

没想到这么久还有人回复 啊 呵呵

网友(2013-12-19):
不行啊,第一项就不行,直接一千四pwm开始

网友:
同求原厂固件设置方法,目前只能用三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