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RA 装机完成!等待首飞!

楼主(2013-09-25):
经老手以及基友帮忙!飞机安装完成!用的2212 1400KV电机 8060大桨!重心位置也找好了!不过起飞重量有点大了!将近800克!老手试了下推力!飞航线没问题!真是只能飞航线的3D机啊!

网友A:
2212挺吃力的

网友B:
这是遗照
首飞必炸

网友C:
鼓励你一下

网友D:
这个飞机设计有问题,800G你也做的有点重了,我当初做好了是750g,这个飞机起码要600g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飞机设计有问题,800G你也做的有点重了,我当初做好了是750g,这个飞机起码要600g才好飞

我用的2200的电池!所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遗照
首飞必炸

我也想这么说,亮骚,首飞必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遗照
首飞必炸

两次发帖你都咒我炸!不过总比提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挺吃力的

老魔友说了!飞航线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鼓励你一下

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遗照
首飞必炸

给点吉利话嘛

网友E:
用1300电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1300电池就可以了

就这么飞飞了!

网友F:
炸鸡说一说,给大家亮骚一下,不炸鸡也说一说,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炸鸡说一说,给大家亮骚一下,不炸鸡也说一说,也看看

嗯!必须的!等我首飞以后再发个帖子!

网友G:
1314兄:

恕小弟说句不中听话:

(1)  此3D EPO机太灵活,不宜新手。

(2)  如此负重,炸机易断颈。

(3)  如你一定要飞这机,试改用9050APC马刀桨 + 3S 1300mah 25C电。
      约重730克,而拉力会有850至900克,应可以勉强3D。

(4)  试飞前,控调D/R 至50%、EXP-30% 飞航线会较易控。

(5)  平地起飞后,转往高草地上空飞,炸机时收油落草可减损失。

祝你天天爽飞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G:
1314兄:

恕小弟说句不中听话:

嘻嘻!炸鸡我觉得纯粹看运气!还有啦!其实我买这个飞机的初衷也是就喜欢这个机型!我只要可以飞航线就行了!别的无所谓!谢谢陈伯兄!祝天天爽飞!不炸鸡!

网友:
换个大点的电机,KV小一点,固定翼不要用那么高K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2200的电池!所以重!

上1300的!

网友H:
我看这机型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看这机型不好飞。

好不好飞等我飞过才知道!

网友:
你看我的EXTRA 300 飞三次,炸三次,气得我现在买了二架330KT 板的来练

网友I:
这个飞机不好飞。。估计飞就要炸。。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飞机不好飞。。估计飞就要炸。。

飞了才知道!

网友J:
祝你首飞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J:
祝你首飞成功!

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G:
1314兄:

恕小弟说句不中听话:

陈伯:你好,请问:

试飞前,控调D/R 至50%、EXP-30%

d/r是什么?EXP呢?独自一人玩很多不懂,这2个能够起到什么作用ne ?

网友G:
引用 网友K:
陈伯:你好,请问:

Kelvin兄:

这都是让舵机调至较易控的方法:

(1)  D/R:

       控上方左右两边有开关拉杆,ELEV D/R 调升降舵量的大小行程角度,
       AIL D/R 调副翼舵量的大小行程角度。
       拉下拉杆后进入控上调机菜单,改50%后,可减少一半舵量,使飞机
       减少反应角度。

(2)  EXP:

       进入控上调机菜单,调减EXP至负数,可减慢舵机的反应速度。

以上可让新手有较多时间对飞机姿态作反应,会较易控和减少炸机。
当然飞机就会变得迟钝了。

陈伯

网友:
这飞机有脾气,需慢慢调教。

网友:
其实,不仅要飞好飞机,还应该拿稳手中的摄像机,不要把视频拍的一团糟,虽然我们做不到那么专业,但是拿稳一点也不枉拍摄,才对得起观众

以上凑字

网友:
引用 网友G:
Kelvin兄:

这都是让舵机调至较易控的方法:

谢谢陈伯。。。我会好好琢磨,今天首飞F16,头都断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1314兄:

恕小弟说句不中听话:

陈伯,epx-30是不是只适扶他巴?,你是用扶他巴控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K:
陈伯,epx-30是不是只适扶他巴?,你是用扶他巴控吗?

Kelvin兄:

对不起,我不知道什么是 epx-30。
Futaba不是专用控,没有适合不适合的。

我用四只2.4G控:
一只 6DXi 美国手, 用来飞450电直的。
一只 6DXi 日本手, 用来飞电固和油固的。
一只 D10  美国手, 用来飞华科尔 六通电直的。
一只 HSP 枪控, 用来跑电船油车的。

我算是可以完儿时梦想了。

陈伯

网友K:
引用 网友G:
Kelvin兄:

对不起,我不知道什么是 epx-30。

前辈,谢谢你对我的指点。。。我的意思是引用你的话:
(2)  EXP:

       进入控上调机菜单,调减EXP至负数,可减慢舵机的反应速度。

那是否就是EXP -30?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前辈,谢谢你对我的指点。。。我的意思是引用你的话:
(2)  EXP:

是,所有可调EXP的控都行。

陈伯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是,所有可调EXP的控都行。

陈伯

谢谢陈伯。熬夜通宵终于明白了,用模拟器测试后学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谢谢陈伯。熬夜通宵终于明白了,用模拟器测试后学会了

Kelvin兄:

学会就好。
当你技术水平慢慢上来后,可以调快控的反应,
享受3D乐趣。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