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 的疑问??????

楼主(2013-09-25):
有那位大神知道,为什么X8上下电机的温度不一样吗?我的总是上的电机比下面的热好多。
报下配置:TM3110 700KV
              TM电调
              APC1238
              DUPU 10000mah
              新城折叠机架600轴距
              加上飞狗云台,全重3436G
              飞行时间8分
求指点~~~~~~~自己感觉电机出力不均匀,好像都是上面的电机在出力,上下桨距90MM

网友:
这确实是个问题,我的X8上下电机温度一致,而且温升很低

楼主:
有前辈建议说下面换小桨,转速高一些,打算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前辈建议说下面换小桨,转速高一些,打算试试

我的X8是上面1238桨,下面1260桨,现在电机温度差不多了,飞行时间长了2分多点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X8是上面1238桨,下面1260桨,现在电机温度差不多了,飞行时间长了2分多点
供参考,

前辈,你的QQ多少?pm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你的QQ多少?pm我

1658978694别前辈哈,都是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