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一贱,把凤凰3.0模拟器升级到4.0了,就用不了了,再安装也不行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3-09-25):
安装好了以后,小窗口老是跳出来什么错误,一个接一个,全确定后,就缓冲不出来,怎么办啊

网友A:
要么卸载重新安装3.0
要么购买支持4.0的狗

网友B:
你没升级好吧,正常升级完以后只是加密狗用不了,替换破解主程序就好了

网友:
你是从文件夹里面安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卸载重新安装3.0
要么购买支持4.0的狗

就是重装3.0的也不行了

网友:
先把整个软件卸载完毕
再重新安装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升级好吧,正常升级完以后只是加密狗用不了,替换破解主程序就好了

可以用原来的狗玩4.0吗,具体怎么做呢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原来的狗玩4.0吗,具体怎么做呢请赐教

替换破解主程序就好了

网友:
我亦是這樣,由3.0升到4.0再替換破解主程式後,加密狗是3.0用亦可被認到;但是,飛機或电直的機体圖像不能夠在电腦螢幕顯示出來,只有塲景及声音,不知道是否要轉用4.0的加密狗才可以解决問題!

网友:
楼主应该是升级坏了,从控制面板中删除后,到程序文件夹Program Files中将PhoenixRC文件夹全部删除后,从新安装。

网友(2013-11-09):
建议你用4.0的安装程序运行卸载,否则注册表可能会有记录,或者使用XX软件管家卸载,完整卸载后再重新装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