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老前辈们???

楼主(2013-09-25):
我收来的四旋翼全套,改了下左手油门,模式也给调好了,然后试飞。。。。为什么只能飞十几厘米高呢。。。。。。全油门了。。。电池都是刚充满的。。。。还有全新的电池。。全油门就是没法再飞高是什么问题。。。。gps是用控关掉了的。。。玉兔2
的飞控。。电机我忘了是什么了。。。。
感谢各位前辈指点,可是我太笨了,看了那些视频教程,也做了一遍,结果还是飞不高啊,刚才在家里试了下,全油门可以飞1m左右了,然后又会往下掉。。。。。。有没有广州的前辈啊,我在广州的。希望能当面给您调试下。。。我实在是无计可施了。。。。

网友A:
配置要说一下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要说一下才行啊

兔玉兔二代,飞控+GPS天地飞7遥控。FPV 5.8G传图全套,功率1000毫瓦,SONY摄像头,狮子遥LION 11.1V 4200MAH 30C锂电池3S,450沉金电路板机架,无刷动力XXD2212无刷电机,xxd30A无刷电调,底部加夜航灯,1045螺旋桨

网友B:
十几厘米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几厘米高

对啊,,,重新校准了也不行啊。。。。。。。。。。新人来的啊。。收的是二手全套啊。。。我郁闷了。。。

网友C:
会不会是桨装反了

网友D:
不是桨反了。报下电机详细型号。多少kv?整机重量。。。。

网友D:
感觉是动力不够吧。电机xxd2212。。。。。。。。。。。。。个人感觉电机动力不足。。。。

网友E:
校准一下油门行程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桨装反了

没有装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桨反了。报下电机详细型号。多少kv?整机重量。。。。

没反,电机 a2212/15t 930kv,多重就没称过了。。。不过就加了个摄像头,图传我都拆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动力不够吧。电机xxd2212。。。。。。。。。。。。。个人感觉电机动力不足。。。。

卖家说他之前是可以爽的啊,,怎么到了我手上就不行了啊。。。。。。。。。。没道理啊。。。。

网友F:
同意9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校准一下油门行程试一下吧!

已经校准了摇杆的行程了啊,难道那个不是和油门行程一样吗?如果是,请教要怎么校准啊,能详细说说吗?611177771qq我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9楼...

请问怎么单独校准油门行程啊?????谢谢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637746&page=1  油门校准类似这里、你慢慢看一下这个泡泡的帖子吧

网友F:
摇控就是.

先把摇控开机把油门推到最大!

然后给电调上电.通电后马上会听到校准声.每款电调校准声不一样.但是都会有动静的.然后第一段声音停后就把油门调到最低..又会听到一段校准声!

完了以后就可以了!

有的电调这么操作一次就可以.有的要两次~

网友G:
限高?还是油门中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限高?还是油门中位?

如果是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限高?还是油门中位?

好像是油门中位了,推到中间然后再退上去感觉就没有啥变化了。。。。这个情况要怎么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摇控就是.

先把摇控开机把油门推到最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7746&page=1  油门校准类似这里、你慢慢看一下 ...

谢谢。。。。。。。。。

网友H:
感觉电机动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电机动力不足

请说明要怎么解决谢谢。。。。。我新人+菜鸟来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油门中位了,推到中间然后再退上去感觉就没有啥变化了。。。。这个情况要怎么弄谢谢

油门中位的话 是不是电调的设置问题?或者是飞控?你可以尝试 设置这2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油门中位的话 是不是电调的设置问题?或者是飞控?你可以尝试 设置这2个东西

额。。。。这个我好像没有设定卡哦。。

网友:
通过飞控校准下油门行程就好了。。。

网友:
油门行程 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