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8 问题,请V8大仙大神进来帮小弟解答,谢谢

楼主(2013-09-26):
请教一下  v8可以用x宝上面出售的长线么(15cm和 20cm的),对信号会不会有影响。  因为他自己带的线只有10cm长  有些短  放在X3上面  不能很好地安装接收器 ,如果不能用加长的线那只能把接收机粘在侧板上,这样的话看着很碍眼。我所说的线 是陀螺仪 链接 接收机的线。肯请诸位大神大仙回答,感激不尽~~~~下图便是x宝上面出售的15cm 和20cm的长线

楼主:
兄弟们  帮忙顶顶吧 争取让大神门看到 这个问题着急啊 深夜了  别沉了 还得重发~~~~谢谢诸位啦,谢谢

网友:
用舵机延长线就可以了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自己做线都可以,我的就是自己做的,挺靠谱的。

网友:
没问题的,我都自己做

网友A:
就一根线而已,看把楼主紧张的,不过提醒一下,这种杜邦线铜芯很细,建议买60芯的舵机线

网友:
楼上说的对,要买60芯的就可以了!

网友:
没事的...买个延长线就OK了...

网友:
貌似是新手哦。机机还有的折腾呢,建议设备和线全外装吧。以后再追求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根线而已,看把楼主紧张的,不过提醒一下,这种杜邦线铜芯很细,建议买60芯的舵机线

呵呵  没办法 新手   没弄过  所以很小心  我怕一个失误  飞机全报废了   毕竟还没到 烧人民币取暖的小康生活   呵呵   多谢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仙大神   我现在不紧张了

网友:
我的V8没用延长线,接收器就直径放在侧板上了

网友B:
楼主太紧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紧张了

第一次 自己装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