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充板

楼主(2013-09-26):
我想6片3.7v锂电一次性充电,该如何连接?
小飞机电池.3.v的

网友A:
如图6S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6S连接

是个是串冲吧!!!!最多能充6s的

网友:
跳跳兔正解。

网友:
小机的充电器一个可冲两节电池,楼主买三个即可同时充6块。

我买小机一般是成双成对买,备机、备件全齐!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6S连接

谢谢了!给我很好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6S连接

用B6充电器充6s,电压调到22.2v吗?还是3.7v充呢?

楼主:
用B6充,只接平衡端子不接T插,能充进去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B6充电器充6s,电压调到22.2v吗?还是3.7v充呢?

选6s佢会自动识別为22.2V。
要同时插平衡端子T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6s佢会自动识別为22.2V。
要同时插平衡端子及T插

哦,好的,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6s佢会自动识別为22.2V。
要同时插平衡端子及T插

昨天回家按你的提示图做了连接头给6片3.7v电池充电,电是充进去了,但各片的电压都不相同,最低4.03v,最高4.17v,是我的B6平衡功能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回家按你的提示图做了连接头给6片3.7v电池充电,电是充进去了,但各片的电压都不相同,最低4.03v,最高4. ...

是否选用平衡模式充电?

网友(2014-07-12):
楼上正解,直接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