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這精灵飛起來抖的正常嗎?

楼主(2013-09-26):
我新買的精灵,是有點風,全程飛起來都有點抖的,好像一個人站不穩這樣。
更重要的是,我在GPS模式下,似乎鎖不了位置,放心遙控後,大概是定位的,沒被風吹走,但是約20秒左右,就沉下距離1米左右,精確度有問題啊。。。
垂直的感度,由125-180都試過,沒有明顯好轉。
橫滾和俯仰的感度,由120-150都試過,沒有明顯分別。(感覺是低一點,抖的少一點,感覺吧)
方向鎖的挺好,我就沒調了。

水平校準,可以排除問題。
指南針方向校準,也做的小心,可以排除問題。
我為安全,全程飛行只用了GPS模式,沒有用姿态和手動模式。

以下是我拍的視頻。大動作的移動,是我手指推的,而慢慢飄移,是飛機自已飄走的。

网友A:
通过口述判断是感度不对,据说精灵用推荐感度飞就很稳了。恢复到推荐感度然后做一次imu基础校准和高级校准,一定要保证飞机完全水平再做高级校准。

网友B:
100就可以

网友:
这么大的风就是这样了

网友C:
精灵很正常。看样子有二三级的风

网友D:
楼主,你这很好了,你来看看我们的兔子就是在室内都没你飞里稳!

网友E:
楼主长发及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口述判断是感度不对,据说精灵用推荐感度飞就很稳了。恢复到推荐感度然后做一次imu基础校准和高级校准, ...

謝謝你!
我己經在飛行前做了,原先是推荐感度,而且我就做了基礎和高級校准。
我做校准時,都把水平尺放在桌上的,保持尽量水平。
這樣就可以了嗎?

你說可能感度不對,你意思是太高,還是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就可以

你說100就可以?
你試過了嗎?
我看推荐的都125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灵很正常。看样子有二三级的风

對,是有二三級風的,時大時小。
你也是這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很好了,你来看看我们的兔子就是在室内都没你飞里稳!

兔子,唉,我就剛炸了隻玉兔2代。那個自穩的水平,一點都不平,比我手控還要差。。。

幸運是沒大事,就是換槳。
準確換naza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长发及腰吗

這不是重點。
哈哈。。。。

网友:
这么大的风,管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
我己經在飛行前做了,原先是推荐感度,而且我就做了基礎和高級校准。
我做校准時,都把水平尺 ...

垂直感度高了,设置成推荐感度以后再做一次高校。其他感度就用推荐感度就可以,试飞时小心点!!还不行就以10为基数向上加,每加一次都试飞一下,注意安全!!

网友:
小飞机的抗风是差点

抖的问题试试把副翼升降感度慢慢逐步降低直到不抖为止

网友F:
这么大风,抖是正式、常的,顺便问一下,LZ可是清朝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风,抖是正式、常的,顺便问一下,LZ可是清朝人

LZ 穿越来的,姓 爱新觉罗

网友:
楼主 你是穿越来现代玩精灵的吧?顺便顶下1楼 说的方法可以去试 我的精灵做完校准后 一切功能正常 悬停=钉子!

网友:
风大了就这样,没办法的,这是精灵的通病,如果风小或者没风都这样抖动那就真该校准和调感度了,我的加了云台后一有风就抖的厉害,没风就很平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說100就可以?
你試過了嗎?
我看推荐的都125左右了。。。

不要质疑,我的就是100啊,挂蓝色工坊云台加狗三啊,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