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云台问题,求解!在线等!

楼主(2013-09-26):
问题如下:
开机自检完了镜头正对前方,用手晃动机架,
云台
防抖功能正常,就是不能控制云台的俯仰横滚指向等,
遥控器
接收机正常,接线正常。
知道的朋友请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是在那种模式下,有三种模式

楼主:
三种模式切换了,都不能控制。

网友B:
看看自检指示灯,如果红灯说明自检没过,控制不了

网友C:
应该是飞控没连接吧 之前有个贴子里面一样的现象。

网友D:
上电脑调参,看看各通道反应如何。另外,5楼所说的也有可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种模式切换了,都不能控制。
跟主控的连线连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