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遥控通道输出左边是正?好奇特啊

楼主(2013-09-26):
副翼和方向通道,看输出值,左边居然是最大100,右边是最小-100。
我记得遥控都是左边和下面-100吧?

楼主:
额,才发现好像遥控器正常都是左边是+100右边是-100啊

网友A:
我刚拆过控,交换摇杆,D10的摇杆左右安装不同,一个正装一个反装,所以摇杆输出刚好相反,不过你既然能看到摇杆通道的输出,那一定是刷了神固件,有强大的混控功能,什么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拆过控,交换摇杆,D10的摇杆左右安装不同,一个正装一个反装,所以摇杆输出刚好相反,不过你既然能看到 ...

左右摇杆的输出,貌似刷不刷固件都一样。不修改混控的前提下,左边都是+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