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震动,摸不着头脑

楼主(2013-09-26):
毛子,2.0b3板,挂狗无刷云台,飞机悬停十分稳定,无果冻,左右旋转也正常,但前飞和后飞时,云台就有抖动,是翻滚抖,俯仰正常

网友:
螺旋桨的风吹的。

网友:
P值大于D值,很容易震荡的,把2个值交换一下,P14,D7

楼主:
谢谢4楼,我试试看

楼主:
3楼朋友的回答也有道理,我是前置云台,的确狗额头上就是螺旋桨

网友:
把云台的减震球加强 减震太软

网友:
调好重心

网友:
物理连接问题,侧飞振动,可能是结构共振。

楼主:
侧飞没有震动,只是前飞和后飞

网友:
检查改善减震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