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调室内机拆下一个电机求大家帮忙鉴定

楼主(2013-09-26):
直接上图吧
图片可以放大看

边带的电路板

具体问问 是有刷还是无刷    多少伏  如何驱动  谢谢大家

帮帮忙 告诉一下

楼主:
我自先回复一下吧,,怎么会没人气呢

3跟线是什么  另外3跟 又是什么

网友A:
你去问修空调的师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问修空调的师傅吧

空調師傅不一定知道哦~

一般的師傅只知道哪裡壞了, 換哪裏~

是不是室內機風扇的電機啊~3條應該是3相動力線, 另外應該做控制或者接傳感器.

网友:
这个是220V电压的,你打算直接用市电上飞机吗?看上去只有1W的功率,飞机上用的电机都是200-300W的,太小拉,当电风扇吹吹风差不多

网友:
折腾这个貌似也没多少用吧?

网友B:
铜丝线圈卸下来没准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丝线圈卸下来没准有用

这是塑封电机!220V交流电机!线圈卸不下来的!

网友:
你这是要闹哪样?

网友C:
这是塑封电机!220V交流电机!线圈卸不下来的!你拍一些清晰一点的照片我可以告诉你那个是抽头档位的线!那个是主线圈那是副线圈!那个接电容!

网友:
三根粗线 分别是电源 公用 电容 三根细的是磁感应器 靠它来感应电机速度  有些电机不能长时间通220V

网友:
这电机只有十几瓦

楼主:
不是做飞机。。。我想用它做台钻呢

网友:
做台钻
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塑封电机!220V交流电机!线圈卸不下来的!你拍一些清晰一点的照片我可以告诉你那个是 ...

谢谢啦 我先去试着接一下  回头在照相

网友:
这个东西我拆过、是220V无刷的、力气非常小、6条线是正负极和档位线、和普通的电风扇是一样的

网友:
无刷的!用12S电池加电调可以带动!

网友:
不是做飞机。。。我想用它做台钻呢“     用它钻泡沫板?

网友D:
这是交流多极电机,接进不同的极来达到不同的转速,力矩很小,做台钻有点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我先去试着接一下  回头在照相

这东西扭力很小!基本没什么什用!我以前在大洋电机的时候那里也生产这个!这东西生产出来是好的就是好的!生产出来有问题就是丢垃圾堆!没办法修!

网友:
做风扇还可以,其他没有,220V,带3个调速线圈,电容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交流多极电机,接进不同的极来达到不同的转速,力矩很小,做台钻有点难

直接 给了一下电    转的好慢  怎样才能转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