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直升机油机的问题和注意事项

楼主(2013-09-26):
最近 一直玩电直。

不过,老挥不去玩一玩油直的念头。

但是,一直不知道玩油直需要注意些什么事项? 不知哪位高手能够提供一些建议,主要是注意事项:

比如油直、电直的主要差异(一个用油一个用电这种答案就不需要了,呵呵),油直的启动方式、使用中动力系统需要注意的部位环节等等。

网友:
油直声音大,调试复杂,启动用电

网友:
玩电直的路过

网友A:
你最大的问题是调油针

启动那些什么的都是浮云,一分钟你就学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大的问题是调油针

有没有技术贴可以学习啊?

网友:
这类技术贴貌似非常多,你搜搜应该就能找到了

网友B:
油的发动机要大才容易启动,小排量的容易停车之类

网友C:
我等菜鸟还是玩电的
顶楼主能折腾

网友D:
主要就是调油针,需让发动机稳定出力,不能贫油过热,不能富油伤连杆。还得选油品,还得飞后保养,接收电还得照样充电,调怠速调定速。。。。比电的麻烦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就是调油针,需让发动机稳定出力,不能贫油过热,不能富油伤连杆。还得选油品,还得飞后保养,接收电还 ...

越来越觉得有意思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等菜鸟还是玩电的
顶楼主能折腾

人生在世,折腾二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的发动机要大才容易启动,小排量的容易停车之类

多谢啦

网友:
油的容易脏,保养的时间可能是飞行时间的两倍甚至更多,油针确实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需要学习怎么调试才能让发动机运作稳定。我个人之前也是喜欢油的,但是如今已经开始动摇了,准备上电的了!

网友:
油机果然强大。。有点怕怕。。

楼主:
跃跃欲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