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问题!TG480比较!

楼主(2013-09-26):
看到不少反映X3小齿容易打滑的问题!还有就是TG480和X3机身相比哪个好一点!用过的说下!

网友A:
没什么可比性的
米足就上X3,米少就用450PRO改480
450配件多,也便宜,想整好用冰人升级件
TG480保有量太小,说不定哪天就没配件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可比性的
米足就上X3,米少就用450PRO改480
450配件多,也便宜,想整好用冰人升级件

X3电装是没的说!!我说就机身和传动方式上!X3侧板很薄,小齿也容易打滑!TG是直传的,侧板厚度可以定做!感觉很不错!

网友B:
买450L吧。除了3GX。都还可以。。

网友C:
哈哈 我选了TG,一是结构我喜欢,二是直驱,三就是易损件白菜。买得起450L,X3炸不起啊

网友D:
2个我都有...都不错,X3胶上足问题不大
TG480直传,安静,机身强度好,通用件比较多,电池仓更大,1500的花牌随便塞
X3动力足,飞行暴力, 就是电池仓小一点,1500的花牌不能用魔术带了,要用透明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我选了TG,一是结构我喜欢,二是直驱,三就是易损件白菜。买得起450L,X3炸不起啊

不错,不错!能加个QQ交流下不!550392913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450L吧。除了3GX。都还可以。。

看到不少出的!心里没底,估计是限制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我都有...都不错,X3胶上足问题不大
TG480直传,安静,机身强度好,通用件比较多,电池仓更大,1500的花牌随便 ...

三克油!要是TG480上同样的动力估计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我选了TG,一是结构我喜欢,二是直驱,三就是易损件白菜。买得起450L,X3炸不起啊

呵呵!不错不错!搞一个去!╭(╯ε╰)╮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不错不错!搞一个去!╭(╯ε╰)╮

TG机身也不便宜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错,不错!能加个QQ交流下不!550392913  呵呵!

我的机身到了 很漂亮,配下来比x3的空机还贵几百。但是后期不用怎么升级易损件也便宜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克油!要是TG480上同样的动力估计应该差不多吧!

tg480还不知道能不能装x3用的2520马达呢,而且要更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身到了 很漂亮,配下来比x3的空机还贵几百。但是后期不用怎么升级易损件也便宜

呵呵!高配的呀!尾管也是截了35配的424T还是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tg480还不知道能不能装x3用的2520马达呢,而且要更重

嗯,我也考虑装这个动力那!重量上比2210重了34g!尺寸上 外径增加了3.6mm  体长增加了1.3mm整体轴长度增加了3.8mm  轴直径由3.17变成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