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的锂电池如何把电压降到2S

楼主(2013-09-26):
怎么样才能把3S的锂电池电压降到8V左右,有可以承受大脚车的电流呢?? 我刚刚买了个94111的大脚有刷的,只能用2S的电池,我手上还有3S的电池,怎么弄一下才能用在大脚车上呢。

网友:
把皮撕了拆一个电芯

网友:
拆一片电芯 ,我坏掉的3S就这么做的!

网友:
再买一组3S,然后拆成3组2S。哈哈

网友A:
不用拆,可以无视第三个电池,前面两个电池并个2S的平衡线,然后并个插头。可以3S用也可以2S用

网友B:
拆掉一片的话要改平衡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拆,可以无视第三个电池,前面两个电池并个2S的平衡线,然后并个插头。可以3S用也可以2S用

内容想过这个,那没放电的单片怎么办?时间长了就不平衡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内容想过这个,那没放电的单片怎么办?时间长了就不平衡了吧

让他保持半电,不充它也不放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让他保持半电,不充它也不放电

内容那三片冲放次数就不同啊,要不轮换着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内容那三片冲放次数就不同啊,要不轮换着用?

这个是凑合用的办法,根本上解决还是两个3S改3个2S

网友D:
买个降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降压的吧

降压不行,便宜的支持不了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
鼠标一抖,1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网友:
去掉一片噻。

网友:
拆电芯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凑合用的办法,根本上解决还是两个3S改3个2S

主要是3S还要用的,不能拆,呵呵,要是有3S  2S转换的靠谱方法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他保持半电,不充它也不放电

那怎么用啊

网友:
按照猪八戒烙饼的方法来使用,就可以三s电池当2s用了,也可以平衡各电芯的电量了,

网友E:
可以拆一片,要是你觉得浪费,你在买个3S在拆。。变3组

网友:
这种鸟问题都难道你?直接把电调换成80A的,45A原厂出掉,然后就可以直接上2~3S电池,3S直接可以抬头。爽爆你

网友:
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拆一片,要是你觉得浪费,你在买个3S在拆。。变3组

不能拆开,因为有时还要用3S的电池,我有时还飞飞机呢。用大功率二极管行不行呢,串联5个大功率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拆开,因为有时还要用3S的电池,我有时还飞飞机呢。用大功率二极管行不行呢,串联5个大功率二极管。
...

你还是重新买块,这样好!几十块钱,安全!

网友:
我和lz一样也是入了大脚,方法就是另外买了几块2s,呵呵

网友F:
再买两块2S电池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一片的话要改平衡头

可以不改,直接把不用的那部分切掉就行了!照样充电

网友:
去掉一片  或者......降压模块

网友:
学习学习,电池的问题还挺多的呢!

网友:
改吧。。。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买两块2S电池不就行了

正解!
玩模型,省了不该省的,就等着花不该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