郞宇X2112+1047桨可以带多少克?

楼主(2013-09-26):
我的450有1600G了快,还用的是2200电池,这个重量是不是太大了?就只加了一个脚架就起这样了

网友:
我最多1.6kg。。。很吃力了~最好还是1.2KG

楼主:
我加的是一个带航模摄影的那个大脚架
实在不行我再拆点东西 试下!

网友:
郞宇X2112+1047桨可以带多少克?还以为是固定翼呢,原来是450。

网友:
2212电机450四旋翼最好不要超过1200G,否则危险

楼主:
我的超重了,怎么办?只是加了一个脚架,晕晕地!

网友A:
我的是V2216   900KV   F450  重量1735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V2216   900KV   F450  重量1735克

你的可以飞多长时间 2200的,我刚才测试一下6分钟左右

网友:
还是盘式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可以飞多长时间 2200的,我刚才测试一下6分钟左右

差不多、

楼主:
呵呵!这样六分钟也行了,呵呵,反正是试验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