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去飞KTK,头轻的一塌糊涂!万不得已加了丑化的配重…………增加了大量图片!!

楼主(2013-09-26):
经过四个晚上得组装,终于把新到手的KTK装好了,翼面,平衡,副翼,方向都调好了,之前看过帖子说是有的飞友出现头轻仰头的情况,还特意试了试重心,感觉鼻子微微向下。今天中午去首飞,找了个老手来飞第一次,结果一上去,老手的叫了,说这飞机怎么头这么轻啊,控制了半天终于降下来了(翼尖扫了下地),于是乎现场找了小石子、5号电池用纤维胶带帮上,再次上天,感觉才正好。有图为证,说明一下电池3S绝对顶到头了。是不是这机子设计就有问题?上丑化配重照片和舱内设备位置照片,请指教。

网友:
这样太丑,而且不安全,万一动作大了掉下来怎么办?
如果电池是在头部,建议换个大点的电池,既能增加配重又增加续航能力

网友A:
电调多少安的呀

网友:
我曾经用汽车轮毂的配重块贴在电机头罩里,效果也不错。至少外观比你这好看

网友:
这个飞机没有任何问题~可能是你装机的问题~反正pnp很好飞 不需要 调重心之类的

网友B:
这种飞机都能装4个晚上我半小时就能搞定。商品飞机只要配合适的电池重心没问题的,看看是不是你的襟翼或者升降舵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飞机都能装4个晚上我半小时就能搞定。商品飞机只要配合适的电池重心没问题的,看看是不是你的襟翼或者升 ...

襟翼我就没有装,升降舵也与升降翼面在同一平面上,细节我也注意了

网友C:
如果FMS設計出的機子要這樣配重,那FMS是不是該關門了, 這機子是從1.1M P47的基礎設計過來的, 性能和p47是一樣的, 非常好飛.我想問,你的電池有放到最前面嗎? 看你的照片應該電子放到位置不對,請把電池頂頂頂頂頂到最前面好嗎?

网友D:
LZ你也忒豪华了吧,电调用的铂金60还是80A,有钱人啊。你可以试试用4S电池,这样头就不会轻了,根据和他同电机同螺旋桨的1.1M P47经验,我用2600的4S电池,很爽很暴力。这架机本就是竞速机,用3S太温柔啦

网友E:
楼主上4S电池吧!

网友:
我也飞这个,太纠结了

网友:
用4S电池正好,一点也不轻。这机是运动机,要的就是速度

网友:
RE: 中午去飞KTK,头轻的一塌糊涂!万不得已加了丑化的配重…………

重心位置是贴上去的,揭开后隐约可见九十毫米差不多就是加3s电的位置,安五十mm的话就得配重,飞了两次不好飞主要就是搞不清是重心问题还是我技术问题

网友:
这飞机有点奇葩。。

网友:
花牌3s,搞个大点的

网友:
我也感觉电池似乎还没顶到头。
另外,应该改用4S,按照同尺寸P47的经验,装到4S4200都很好飞。

网友:
大些的电池,续航时间还长!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这飞机FMS出的没问题。飞机的重心没有问题!20日我有去飞了。如果风大,5级风飞是不很好飞,这机很活。但不会头轻。电池安到位就没问题。

网友F:
你多拍几张你飞机的照片来看看。尾翼还有襟翼等位置的照片。建议你上FMS P51运动版!配件和KTK同用。这机比KTK更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多少安的呀

好赢 100A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多拍几张你飞机的照片来看看。尾翼还有襟翼等位置的照片。建议你上FMS P51运动版!配件和KTK同用。这机比 ...

飞机在飞友车里呢,下周拍了发上来,我转圈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FMS設計出的機子要這樣配重,那FMS是不是該關門了, 這機子是從1.1M P47的基礎設計過來的, 性能和p47是一 ...

电池的问题,我从电机端的缝隙看了,电池已经顶到防火墙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你也忒豪华了吧,电调用的铂金60还是80A,有钱人啊。你可以试试用4S电池,这样头就不会轻了,根据和他同电 ...

那是100A的,刚入魔的时候模友是建议我奔着涵道去的,但是喜欢上了螺旋桨前拉的机机

网友G:
KTK不是新手机,非常灵活,自稳定性差,我们群里有三架,高手飞它也需要一定时间的适应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KTK不是新手机,非常灵活,自稳定性差,我们群里有三架,高手飞它也需要一定时间的适应才行。

加了丑陋配重后能正常起飞,翻滚、筋斗。现在就是降落还是不稳,总是摔,这机机要带油降落。

网友:
我就是楼主所说的“高手”!KTK这飞机原厂绝对有问题,头部必须加配重。

副翼及水平尾翼太过灵活,脱手自稳性还很差!和运动版P51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菲莫斯自己在P51上改进了副翼大小,提升了舱室内布局同时扩充了空间,建议不论新手老鸟,都不必在买KTK浪费感情了,P51运动版完胜!

楼主:
去路边的汽修小店买了配重块(四轮定位用的,回去装上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路边的汽修小店买了配重块(四轮定位用的,回去装上试试)

已经给你装好了!外面看不到!咱们加的配重竟然重达110克!幸好两条配种条也是110左右!赶紧买桨!!

网友:
鸡翼这么靠前  不好配重也情有可原啊

网友:
今天飞了高速版,此机很不错,飞行姿态稳定,动作灵活,飙起速度让我找回以前飞竞争速机的感觉

网友H:
换大电池
其实,不仅要飞好飞机,还应该拿稳手中的摄像机,不要把视频拍的一团糟,虽然我们做不到那么专业,但是拿稳一点也不枉拍摄,才对得起观众

以上凑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大电池
其实,不仅要飞好飞机,还应该拿稳手中的摄像机,不要把视频拍的一团糟,虽然我们做不到那么专业 ...

朋友视频不是我拍的哦,是其他兄弟们回帖的时候发的哦!但也很感谢人家的热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多拍几张你飞机的照片来看看。尾翼还有襟翼等位置的照片。建议你上FMS P51运动版!配件和KTK同用。这机比 ...

昨晚拍了各角度照片,诸位再给看看

楼主:
别沉了啊

网友F:
飞机看上去没有问题!头轻你飞起来后飞高些,在飞直线用微调下升降舵,让飞机可以飞直线就ok了。头部不用配重。你的飞机看上去还不错,没有大炸过。我的JJ大炸过2次。现在都没问题了!现在这飞机我用来做练习机玩。效果蛮好的!你的飞机不开襟翼的话,降落距离会很长的。这飞机的速度还是有点的。

网友I:
我用花牌 3S 2200   很肯定的说 电池顶到头后 还是头轻~!  我是在电机下面泡沫整流罩里面 热熔胶固定了2个铅块~! 重心好后 这飞机很好飞~!~ 但是最低油门不能低于3分之1    2分之1比较保险~!

网友:
用4S  电池靠前放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用花牌 3S 2200   很肯定的说 电池顶到头后 还是头轻~!  我是在电机下面泡沫整流罩里面 热熔胶固定了2个 ...

我用4s2600,顶到最前面,重心完美,不过我是高速版电机,比低速版稍重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机看上去没有问题!头轻你飞起来后飞高些,在飞直线用微调下升降舵,让飞机可以飞直线就ok了。头部不用配 ...

已经在机头内侧加了110G的配重铅块,现在在等桨,等到了,再去试飞,带油降落还是有问题,把把翻

网友:
换4S电池。。。

网友J:
引用 楼主:
已经在机头内侧加了110G的配重铅块,现在在等桨,等到了,再去试飞,带油降落还是有问题,把把翻

桨不是早到了嘛!你去单位一趟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在机头内侧加了110G的配重铅块,现在在等桨,等到了,再去试飞,带油降落还是有问题,把把翻

加我聊聊吧,我也是把把翻,可能技术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桨不是早到了嘛!你去单位一趟不就完了!

好好享受你的假期吧,闭上你的嘴。

网友F:
天哪!你加配置110G不会吧!这机不许要加那么重的配重!!!!这机你多飞飞增加手感(遥控器)就好!这机降的时候是会拉大顶。这还是控制水平。我昨天飞里6个块电。6个起降都OK。你是哪的模友?而且还是用2叶桨飞的。4叶的炸断了后改成2叶的,也是好飞的。就是力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哪!你加配置110G不会吧!这机不许要加那么重的配重!!!!这机你多飞飞增加手感(遥控器)就好!这机降 ...

我北 京,你哪里?

网友:
我是上海!

网友:
这飞机就是有问题,我们这里飞的都有问题,基本很容易炸机,我的已经送人了。浪费钱。

网友(2013-11-04):
刚想入,看到这个还是算了

网友K:
是不是用4s的觉得它没问题,3s的都要配重,店家告诉我这机的原厂电机只能用3s,奇怪,不是有人用4s吗?

网友:
换大电池不会头轻了

楼主:
买个飞机,再换电池,成本上跟预期有差距,而且说明书上说是3S爽飞啊

网友(2014-07-08):
引用 网友E:
楼主上4S电池吧!

有一架这个飞机打算装起来,原装电机和原装桨,4s不会烧电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用4s的觉得它没问题,3s的都要配重,店家告诉我这机的原厂电机只能用3s,奇怪,不是有人用4s吗?

我也奇怪怎么都用4s,电机抗的住??

网友:
这个鸡头 真帅!

网友:
怎么解决拿大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