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为止自己做的最好飞的飞机

楼主(2013-09-26):
至今为止自己做的最好飞的飞机,可以垂直拉起,各种动作也可以完成。配置2208kv2600,7035浆,3s  1500ma电池。用3*5030浆试过,居然破浆,不能全油。

网友:
美观上装饰一下更完美

网友:
有尺寸吗?

网友:
2208kv2600,7035浆,3s  不会过热么?

网友:
上单翼练习机 不错不错 垂尾面积是不是大了点

网友:
造型真卡通

网友:
值得鼓励

网友:
手工味 十足

网友A:
你这电机配7寸?不是烧电机就是烧电调

网友:
前拉用高kv行吗?

网友:
遥控器ysky直升机的,遥控距离够吗?小心失控,建议别飞太高

网友:
最近这类机型好火啊

楼主:
回答一下楼上几位的问题,这个配置我已经飞了20个电,每个电飞10-15分钟左右,没发现过热现象,电机及电调都没问题。如果用5寸浆反而出现破浆及速度慢很多的问题。关于尺寸翼展90cm,机身70cm,翼宽17cm。

网友:
很有启发,DIY很值得提倡

网友B(2014-05-04):
过500克就不好飞

网友C:
好手艺,赞一个

网友:
至今没发现有问题,对于这机只有2个字可以形容,“好飞”。总结要好飞的经验就是,“重量,翼型,中心”三要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机配7寸?不是烧电机就是烧电调
不过,朗宇这款X2208KV2600电机,套宝上很多卖家给的配置图上就是可以用6、7寸桨的。

网友E:
机翼怎么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