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电调相序的问题。。。。。。求高手

楼主(2013-09-26):
每次装完4旋翼   桨转的方向不对  又要拆了  电机和电调在调相。。。还麻烦哦。。。有没有什么方法 能一次成功的  不用2次的。。。。   求高手解答。。。。。谢谢先了。。。。

网友A:
你不会不知道随便换两根线就能让电机反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不知道随便换两根线就能让电机反转吧?

这个我知道  只是 每次都要调啊  有点麻烦

网友B:
电调不能设反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不能设反向吗

这个问得好   高手来

网友C:
你可以先调好、 在线上面贴好标签。然后上的时候就不会错了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得好   高手来

?什马情况  电调接接收机用遥控器设置啊 你什么电调嘛

网友:
电调编程卡有反转设定  但是跟换两根线差不多麻烦   这点麻烦就别省了  就像楼上说的  贴个标签  或者用不同颜色热缩管标记一下

网友:
新手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马情况  电调接接收机用遥控器设置啊 你什么电调嘛

呵呵 这个在下午的时候 我也想到了  明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先调好、 在线上面贴好标签。然后上的时候就不会错了卅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网友:
这个好像越搞越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