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电池报废了吗?

楼主(2013-09-26):
格氏电池25C11.1V2200mah新电,买回后没充电装机调试开始用,突然没电了,再怎么了充不进去了,各块电压都不足2了,总电压不到6,是坏了吗?请教有没有办法复活?谢了!

网友A:
过放了吧
估计悲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放了吧
估计悲催了

是过放了,能恢复吗?

网友:
新电就坏了?

网友B:
调试过放了吗,没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过放了吗,没测?

当时没买测电压的那个东东,一直用到没电了。调机子用了两三天,其间也试了电机两三次,每次几十秒。认为新电总还有些余电可以用一阵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没买测电压的那个东东,一直用到没电了。调机子用了两三天,其间也试了电机两三次,每次几十秒。认为 ...

那是过放了,几天几十秒

网友:
单片用小电流慢慢试充一下

网友:
新电池过放应该没办法救了。电池最怕过放

网友:
过放没救了。。。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
用手机冲电器冲!一片一片的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过放了,能恢复吗?

机会不大,可以尝试用很小的电流慢慢充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

网友:
樓主可用穩壓電源( Power Supply),首先接好電池再調節電壓,但不要理會電壓,只看電流,調至電流約200mA後,由它慢慢充電,不要走開,看著電流錶變動,不停調整至電流保持在200~250mA之間,(這時電壓及電流會不時變動),直至電池充到約10V左右就用回鋰電充電器再充,多數可以救回.但有些需救回後,但壽命不長,看你的彩數.如果電池沒電的時間過長,超過4,5天就可能沒法救回.

网友:
悲劇了~過放就算救回來也已經!元氣大傷
要救的話要用並充板,並接

网友C:
能救过来,不知你用的是啥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救过来,不知你用的是啥充电器?

现在用的是一个简易平衡充,新买了一个B6还在路上。谢谢

楼主:
一片一片充是要把电池折开吗?里面的线头好找吗?没弄过,新人,见笑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片一片充是要把电池折开吗?里面的线头好找吗?没弄过,新人,见笑了啊!

等B6到了用镍氢模式冲一会,就能用锂电模式充了。

网友:
低于3.3产生永久损伤,低于2.7报废
能充电也别用了,内部产生很多晶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B6到了用镍氢模式冲一会,就能用锂电模式充了。

好的,一定要试试。谢谢了!

网友D:
用细电流充试试 能充起还能用 但容量会减 充不起来只能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细电流充试试 能充起还能用 但容量会减 充不起来只能丢了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B6到了用镍氢模式冲一会,就能用锂电模式充了。

老兄,您太伟大了!您这两句话救了我两块电池呀!下午B6到了,没用过,不会用,上网看帖研究了两个小时,搞懂了镍氢的锂电的充电方法,看着死去的电池慢慢的复活,我都高兴得快跳起来了!现在两块电池都能充到 4,2V,一切都正常了。至于能不能全部达到新电池的性能,就不太奢求啦。谢谢您 ,太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您太伟大了!您这两句话救了我两块电池呀!下午B6到了,没用过,不会用,上网看帖研究了两个小时, ...

客气了,锂电池这东西很诡异的,0.2v也就救活过,怀孕用冷冻法也成功人流过(分牌子),满电保存一年多既然没怀孕(容量和C数都下降了点)。我个人感觉对电池伤害最大是过放电(大电流放电)

网友:
选Pb 铅酸电池,4S8V,电流0.4A 充到9V再用锂电池平衡模式

网友E(2013-12-18):
引用 楼主:
老兄,您太伟大了!您这两句话救了我两块电池呀!下午B6到了,没用过,不会用,上网看帖研究了两个小时, ...

你好,我的电池有点涨,也是低压充不进电了,请问怎么用b6的镍氢模式充呢?谢谢了!

网友:
没事,只是过访而已。
找个充电器补充一下电能即可。不要去拆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的电池有点涨,也是低压充不进电了,请问怎么用b6的镍氢模式充呢?谢谢了!

RC-power BC6中文说明书
一.充电器参数:
—电压值:DC11.0-18.0V 选配AC100-240, -50/60HZ 12V DC 5A 适配器
—最大充电功率:50W
—最大放电功率:5W
—充电电流值:0.1-5.0A
—放电电流值:0.1-1.0A
—单个电池的电流:300mah/cell
—镍氢/镍镉电池个数:1-15cell
—锂离子/聚合物级数:1-6节(注:支持Li-Fe电池,即A123)
—PB电池电压:2-20V
二.按键功能
Batt. Type / Stop 按钮:电池种类以及停止按钮,接电后即可使用该按钮在主菜单中进行切换,充电时可随时按此键停止;
Dec. / Inc.  < Status > 按钮:减小以及增加按钮,设置各种数值时Dec.是减小,Inc.是增加,充电时按这两个按钮以浏览电池不同信息;
Start / Enter 按钮:开始以及确定按钮。
三.操作说明
接通电源,即显示主菜单
此时可以按Batt. Type / Stop 按钮,在主要的几个菜单中进行切换,它们是:
1)Program Select
  LiPo BATT
对锂电池系列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
2)Program Select
  MiMH BATT
对镍氢电池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
3)Program Select
  NiCd BATT
对镍镉电池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
4)Program Select
  Pb BATT
对蓄电池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
5)Program Select
  Save Data
保存设定数据菜单
6)Program Select
  Load Data
加载数据菜单
7)User Set
  Program->
使用者设定菜单
⑴锂电池充放电
1.) 充电
开机后显示主菜单:
Program Select
LiPo BATT
按Start / Enter按钮确定
屏幕显示
LiPo CHARGE
*.*A  *.*V(*S)
这个是锂电充电,非平衡充,不推荐所以要继续.(适用于不带平衡端子的锂电池)
按Inc. > ,屏幕显示:
LiPo BALANCE
*.*A   *.*V(*S)
这个就是锂电平衡充电功能了,我们模型基本要用的就是平衡充电,所以要在这里进行操作,如下:
按Start / Enter,A前面的数字闪烁
按Dec. < 或者 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充电电流选择,锂聚合物电池最多不可超过1c,也就是4400mah电池最高用4.4a,2200mah电池最高用2.2a,这样类推;建议保守点用0.5c,即4400mah电池用2.2a,依此类推
Dec. < 减小该数值,Inc. > 增加该数值
按Start / Enter,V(*S)前面的数字闪烁
按Dec. < 或者 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选择电池额定电压,为3.7的倍数,车用电池一般为7.4v,即2S(每3.7v=1S)
长按Start / Enter,出现如下屏幕:
Battery Check
Wait…
如果电池连接不正确,则显示:
CONNECTION BREAK
如连接正确,则显示:
上行:R: *SER S: *SER (说明一下:R: *SER是指充电器自动检测到的电池节数,S: *SER是你设置的电池节数,如果数值不等,请不要开始充电,以免损坏电池)
下行:CANCEL(STOP)与CONFIRM(ENTER)来回切换
此时按Start / Enter开始充电,按Satt. Type / Stop取消充电,返回设置界面
充电界面:
Li*S  *.*A   *.**V
CHG  ***:**  *****
第一行:锂电节数,即时充电电流,即时电池总电压
第二行:充电指示,充电耗时,充进的电量
充电指示:充电时显示CHG , 充满之后显示:FULL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Batt. Type / Stop按钮停止充电
***充电过程中壳随时按Start / Enter按钮改变充电电流,改变后记得再次确ren即可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 Inc. > 观看各节电池单独电压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 Dec. < 观看各设定参数
2.) 放电
在对锂电池系列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中继续按Inc. > ,屏幕显示如下界面:
LiPo DISCHARGE
*.*A  *.*V(*S)
按Start / Enter,选择\放电功能,
操作方法跟充电一样,设置好放电电流和放电截至电压即可,电压为3的倍数级增减,7.4v锂电请设为6.0V(2S)
***注意:必须同时接上放电接头以及平衡充电接头,方可进行对锂电的充放
***补充:LiPoCHARGE / LiPo FAST CHG具体作用,适用于不带平衡端子的锂聚合物电池充电/锂聚合物***充电,对于有平衡端的电池不建议使用。因为锂电电芯有明确的电压限制,所以是要求使用平衡充电器进行电压平衡充电,以防止某片电压偏低而导致另一片电压过高而出现危险情况
***LiPo STORAGE功能是用于保存锂电,如果锂电长期不使用,请将锂电充满电后,使用这个功能,将电压放至锂电的长期保存电压即可,使用方法与充电方法雷同,只是放电电流最大只有1Ab
⑵镍氢电池充放电
1.) 充电
主菜单时按Batt. Type / Stop选择到:
PROGRAM SELECT
NiMH BATT
这个就是镍氢电池充电模式,按Start / Enter,显示:
NiMH CHARGE Man
CURRENT  *.*A
按Start / Enter,A前面的数字闪烁
按Dec. < 或者 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充电电流选择,一般认为1C~1.5C的电流进行充电对电池会比较好.
*** 改变强制充电电流与自动充电电流控制
NiMH CHARGE Man
CURRENT  *.*A
在这个开始前的充电电流选择界面,B6默认是手动充电电流即后面是 Man字样,在该种充电方式下,充电器会按照你所设置的充电电流进行充电,即强制使用你所设置的充电电流,这样并非好事,因此B6亦可以改变为自动充电电流控制。
改变方法:
在选择充电电流界面:
NiMH CHARGE Man
CURRENT  *.*A
按Start / Enter按钮,则充电电流数值闪烁,此时同时按下Dec.<与 Inc.>两个按钮0.5秒,则转换为自动充电电流控制,屏幕显示改变为:
NiMH CHARGE Aut
CUR LIMIT *.*A
*.*数值为闪烁状态,此时改变该数值,则是充电时的峰值电流,可以理解为最高充电电流限制,充电器会自动控制充电电流,但是不会超越你所设置的数值
设置好充电电流之后长按Start / Enter,显示:
Battery Check
Wait…
如电池和连接正常则显示:
NiMH *.*A *.*V
CHG ***.** *****
显示内容与上述锂电一样,充满后显示内容与锂电雷同,有FULL字眼即为充满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Batt. Type / Stop按钮停止充电
***充电过程中壳随时按Start / Enter按钮改变充电电流,改变后记得再次确ren即可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 Dec. < 或者 Inc. > 观看各设定参数
2.) 放电
选择NiMH DISCHARGE功能,界面:
NiMH DISCHARGE
*.*A  *.*V
操作方法跟充电一样,设置好放电电流和放电截至电压即可,镍氢电放电截至电压设置为0.9v/节,也就是7.2v电池请设置为5.4v
⑶镍镉电池充放电
同镍氢电池充放电雷同
⑷蓄电池充放电
同镍氢电池充放电雷同
⑸充电器设置
作为普通玩家,一般的设置建议不要理会,例如锂电检测电压、镍氢以及镍镉D.Peak。Waste Time等,让它是默认即可
在:
USER SET
PROGRAM->界面下按Start / Enter按钮
LiPo
V.Type  *.*V
设置锂电电压,根据实际改变,可选LiPo 3.7V,LiIo 3.6V,LiFe 3.3V
USB/Temp Select
Temp Cut-Off 80C
过热保护或者使用USB线进行检测
此选项为后期升级功能,暂不配温度探测器,不配USB线以及光盘
Safety Timer
ON 120min
这个是充电自动切断时间,默认是开,充电开始后120分钟即切断,建议设为关,或者根据充电时间改变数值大小:
Capacity Cut-Off
ON 5000mAh
充电容量限制,就是说一旦冲进了这里的这个数值的容量,充电就会停止,可以防止过充,不过要根据实际设置为合适的数值,否则可能冲不满电池。例如5000mAh的电池,可以设置为6000mAh才切断,因为这个是充电器所释放出来的电量,不是电池冲进去的电量,有部分因为发热或者其他内部消耗而损失了而没有真正冲到电池里面,使用快冲的话干脆将改数值设置为电池容量的1.2倍
如果觉得不需要,可以设为OFF,则没有充电容量限制了
⑹保存数据/加载数据
1.) 保存数据
每次开机,充电器都会加载上次加载的数据,新机一般是[01]号数据,每次充电时都要重新设置充电电流啊电压等等,十分不方便,所以需要设置好一个常用的数据,保存起来,或者设置多组常用数据,需要是直接加载就可以了
在保存数据界面:
PROGRAM SELECT
SAVE DATA
按Start / Enter按钮,即显示:
SAVE [01]  ****
*.*V   ****mAh
其中01为闪烁,即现在所使用的模式序号,可以按Dec.<或者Inc.>改变想要改变的模式序号
按Start / Enter,则右上角显示闪烁,可以按Dec.<或者Inc.>改变电池类型,改变了电池类型之后长按Start / Enter
然后改变常规的电流与电压等设置,然后长按Start / Enter即可保存数据,显示界面:
SAVE…
然后退出到主界面
***其中NiMh / NiCd模式里面有个:
NiMH CYCLE
DCHG>CHG  1
该设置是放电与充电之间的循环充放设置,用于对新电池或者长期放置的锂电进行激活,建议设置为:
NiMH CYCLE
DCHG>CHG  3
即先放电,然后进行充电,循环3次,最后一次完成之后即可使用了。
2.) 加载数据
在加载数据界面:
PROGRAM SELECT
LOAD DATA
按Start / Enter按钮,即显示:
LOAD[01] ****
*.*V  ****mAh
其中01数字闪烁
按Dec. <或者Inc. > 按钮选择到所需要的数据序号,然后长按Start / Enter,出现界面:
Load...
成功加载数据后将会退回主界面:
PROGRAM SELECT
Li** BATT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的电池有点涨,也是低压充不进电了,请问怎么用b6的镍氢模式充呢?谢谢了!

慢慢看说明书,能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慢看说明书,能懂的。

谢谢了!

网友:
我试过放电一节到0V,过程是给3S2200mAh电池放电,设定电压为8.5V,当放完后测了3组电池,第一组3.87,第二组,3.86,第三组0V,这时才想到电池容量不平衡,马上给电池充电,最后电池没事,再单组放电,第一组2100mAh,第二组2120mAh,第三组2000mAh。第三组原来就是容量不足的,因为放电时前两组还有100多mA时,第三组就没电了

网友:
可能过放,有好的充电器的话,可以修复看看,,没好的充电器就基本完蛋了~

网友:
过放,每片不要低于3.7V,属于无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