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所有功能正常就是打弹波箱启动不了,不能打弹了.

楼主(2013-09-26):
打开看波箱线都连好,打弹开关也是开着的,会不会是这个8P插座出了问题,这个插座能买到吗?

网友:
先怀疑开关坏没坏

网友:
这个好像叫VH插接件 淘宝上大把的
http://s.taobao.com/search?q=VH% ... d=tbindexz_20130926

网友:
看着针脚有污垢你擦一下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P插座要换最好买恒龙原配的那整个。
建议你先用电路接触打弹波箱看正常不,也有可能是波箱的问题,哪里接 ...

用外线接是正常的。恒龙一整套这个座有卖吗?我没有搜到。

网友:
最好先排除波箱的电机,这个可能性最大。

网友B:
打蛋波箱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蛋波箱卡住?

用电池接上可打的,就是摇控打不了,没反应是不是8P座上的哪根线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池接上可打的,就是摇控打不了,没反应是不是8P座上的哪根线出问题了.

电路板这一路输出可能挂了

楼主(2013-11-10):
弱弱问下,启动打弹摇控杆会不会有问题?用外线连打弹波是好的可以启动.摇控会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