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怎么安装到轴上?

楼主(2013-09-26):
我买了几个小轴承,内径2.83,怎么安装到3mm的轴上啊?
轴承连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8841396404&

网友A:
内径2.83轴承?量错了吧,轴承内径一般都是规范的,3MM就是3MM,差个0.05MM都是不敢拿出来卖的,你的应该就是3MM的内径轴承,如果轴是3MM自然套不上,必须要比轴承内径小0.05毫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径2.83轴承?量错了吧,轴承内径一般都是规范的,3MM就是3MM,差个0.05MM都是不敢拿出来卖的,你的应该就 ...

我用卡尺量了,就是2.83。可能买的便宜,太垃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卡尺量了,就是2.83。可能买的便宜,太垃圾了

很难相信
上图看看?

网友:
2.95MM就有可能,2.83的公差实在太大了。。

网友:
卖家不是标明3MM孔径了吗……

网友:
卡尺量内孔本来就不是很准。如果是很普通的卡尺就更难说了。像这种模型用的轴承,精度很好的。所以3.0mm的标准直线光轴塞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