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的3s电机和450的3s电机动力上的区别

楼主(2013-09-26):
今天突然有个想法, 250的3s电机和450的3s电机动力上有什么区别,kv值都差不多

网友:
额定功率不同,尺寸不同,价钱不同,名称不同,型号不同..........

网友A:
mini cp无刷电机12000kv。按楼主说的。那应该装45.暴力到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 cp无刷电机12000kv。按楼主说的。那应该装45.暴力到爆了

kv值低是不是扭力大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kv值低是不是扭力大呀?

是的。250的电机功率是2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