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上电后指示灯都不亮

楼主(2013-09-26):
  电调音有,我是和之前玩玉兔一样输出通道的电调直接给飞控供电?难道换了APM不行吗?USB插上还是好好的

楼主:
是不是好盈10A电调的EBC供电能力不行?

楼主:
USB链接电脑解锁后几秒就自动加锁了,打油门舵机输出端也没有一点反应,怎么破啊

网友:
哈哈,楼主你没上Wiki先补补课,将APM的JP1用跳线插(jumper)连起来就可变为电调BEC向飞控正常供电了,位置在下图12脚凹位,祝爽飞!!!

网友:
没有JP1跳线,也可以用根舵机线一端插入OUTPUTS空信号位如8通道,另一端随便插到非OUTPUTS端口的输入输出信号位如Analog的通道8位,注意电线的正负极,这样也可把电调传过来的电源接到APM和接收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