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桨 立式尾翼直升机,如果没有尾翼旋转平衡力矩,机身是跟随主桨转动方向还是相反?

楼主(2013-09-26):
如题,,,本人想研究一下 直升机在飞行时的受力状况,,,,请问有大神知道 这个吗?再说一遍问题吧:单桨直升机 如果尾旋翼不转,机身是跟随主旋翼方向旋转,还是反方向旋转?不要说试试就知道了。。我也知道试试就知道了,求答案!

网友:
反方向旋转

网友:
当然相反

网友:
发动机对旋翼产生驱动力矩让旋翼旋转起来,根据反作用力原理可知道旋翼也对发动机产生了方向相反的扭矩,这个扭矩会驱使发动机自身朝着与旋翼旋转方向相反的方向转动,发动机链接在机身上,所以机身会与旋翼旋转方向相反的方向旋转。
至于你认为的机身会和旋翼同向旋转的,你是错以为是旋翼带动机身转动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A:
主旋翼逆时针,机身顺时针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旋翼逆时针,机身顺时针转

你说反了

网友:
主桨顺时针,机尾逆时针

网友:
8L别误导别人,大桨给机身的反作用力造成机身反扭,当然是和大桨相反的方向转了。

网友:
学而不思则惘,别总是等别人告诉你答案,这种简单的问题自己想想就明白了,如果这种问题自己都不能自己想明白,那我劝你不用去研究直升机了,因为直升机飞行状态下的受力很复杂

网友C:
相反啊,国外的真机是逆时针,国内的顺时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反了

更正,主旋翼顺时针,机身逆时针,嘿嘿,多谢指出

网友:
当然是和大桨相反的方向转了

网友:
看来还是要试试才知道呀!

网友:
同大桨相反的方向转

网友:
反向。 至于主旋翼旋转方向,有顺时针,也有逆时针的(相对很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相反啊,国外的真机是逆时针,国内的顺时针

发一段比较可信的转贴吧,楼上不要再以讹传讹了。

有意思的是,美、英、德、意、日直升机的主旋翼都是逆时针旋转,法、俄、中、印、波兰直升机都是顺时针旋转,英、德、意、日的直升机工业都是从美国引进许可证开始的,和美国采用相同的习惯可以理解,中、印、波兰是从前苏联和法国引进许可证开始的,和法、俄的习惯相同也可以理解,但美国和俄罗斯为什么从一开始选定不同的方向,法国为什么不和选美国一样的方向,而和俄罗斯一致,可能只是一个历史的玩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发一段比较可信的转贴吧,楼上不要再以讹传讹了。

有意思的是,美、英、德、意、日直升机的主旋翼都是 ...

大概知道国外是逆时针就OK了,说这么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概知道国外是逆时针就OK了,说这么细没用

我注册论坛1个月的时候,还认为直升机飞3D像苍蝇乱飞一样难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