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解锁正常推油无反应

楼主(2013-09-26):
NAZA 解锁正常四个电机都自检转动,但是自检完推油电机无反应,求高手指点会是那里问题?先谢谢!

网友:
转动了推油门都没有反应吗?请问推过50%了吗?要过50才能加速的。

楼主:
推过50%了推到底都没反应

网友:
你的遥控器设置油门锁了吗?

网友:
连接调参软件看看油门通道正常不。如果正常,检查电调油门行程,油门杆的各种设置。如果不正常,检查接线,通道等等

楼主:
在调差软件里推油都正常  油门没锁

网友:
3段开关是否在GPS自动返航上

楼主:
我没GPS 我开关在手动模式

网友:
主控 就绪后 还需要等待电机预热

网友:
NAZA 解锁正常四个电机都自检转动,但是自检完推油电机无反应

自檢完成(還是需要再次解鎖)解鎖完要馬上推油門10%以上,不然又會再次鎖上

楼主:
我怀疑是遥控设置问题  现在三次绿后黄灯连续快闪

网友:
摇控设置错误,才会解锁不成功。检查摇控设置。

网友:
如果通道正反没有设置正确也会导致无法解锁的

楼主:
我觉得遥控设置错了吧!但是在调参软件里遥控的摇杆控制都正常,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遥控设置错了吧!但是在调参软件里遥控的摇杆控制都正常,这是为什么?

lz因该有个零度s4对吧。如果有的话,绝对是摇控的问题。

网友A:
第一次發問!解锁正常四个电机都自检转动(此表示所有設定都已完成才有可能解鎖)
第二次問題?三次绿后黄灯连续快闪
第三次問題?然後又說調參軟件推油門正常,又說搖控器設置錯了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要問甚麼?大家卻一直猜......中秋節猜燈謎嗎?
先問一下樓主是否為新手?新組裝完成試機?第一次使用dji飛控?飛控是maza  v1 v2  lite ???

發張設置圖來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發問!解锁正常四个电机都自检转动(此表示所有設定都已完成才有可能解鎖)
第二次問題?三次绿后黄灯连 ...

我新手一个刚入魔
用的NAZA V1不加GPS
遥控用FS9X(不太会调调调试试所以问题不断)
但是飞控接到电脑上后遥控调试油门和方向都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新手一个刚入魔
用的NAZA V1不加GPS
遥控用FS9X(不太会调调调试试所以问题不断)

黃燈狂閃~表示有地方未設置正確
不能解鎖是正常的現象,
請先研讀一下說明書!仔細研究

控的設置!如下圖!僅供參考(因為我不知道您所使用的軟件版本,可能稍有不同)但設置方法大同小異

開始前~
  • 先確認控的方向是否正確 A E T R 通道 記住往上推控游標就會往右,往下則是往左 (油門&垂直)
  • (橫滾&轉向角) 往右游標就往右,往左游標就向左 ,這部分確認OK再往下看    PS...(如方向錯的話可以用正反向調整)
  • (校準)--->把控用轉圈的方式(正轉反轉各打三次且都要打到底)--->完成後按下完成扭
      再看看每個游標是否能在中央位置,打控測試最高最低位置是否能達到全行程。
  • 確認控制模式切換(因您沒有GPS模塊又是新手建議設置到姿態模式就好,手動就別用了。

  • 接下來做一次 高級校準、基處校準、(指南針校準)<---方法請看說明書這邊我就不多說了!

重點是多看說明書!太多細節沒辦法重頭說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黃燈狂閃~表示有地方未設置正確
不能解鎖是正常的現象,
請先研讀一下說明書!仔細研究

请帮看看我的设备接线有没有问题。
晚上回去按照你说的我在做一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帮看看我的设备接线有没有问题。
晚上回去按照你说的我在做一遍

您的图片我头歪着看!也不敢说对错看不到源头!

您没GPS模块只要注意以下几条线是正确的就好了~
A: 用于控制横滚(左右)方向倾斜
E: 用于控制俯仰(前后)方向倾斜
T: 用于控制油门
U: 用于控制模式(手动模式/姿态模式/GPS姿态模式)切换
X3: 用于电压监视(连接PMU模块的V-SEN端口)
LED:用于连接LED模块

按照您所选择的型式正确安装!

M1:接一号电子调速器
M2:接二号电子调速器
M3:接三号电子调速器
M4:接四号电子调速器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几次重新插电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