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平了,大桨的螺距不一样?

楼主(2013-09-26):
先说一下我的飞机!
7075十字盘 旋翼头
舵机115MG 府仰是新版黑色的,螺距和副翼是老版绿色的,三轴是MB
十字盘我用飞越的调平座调平的,然后调螺距为零度,转动大桨,几个方向的螺距不一样,请问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十字盘还沒平?

网友A:
连杆可能不一样长,其他一些因素 累积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分走人

谢谢帮定,坐等高手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杆可能不一样长,其他一些因素 累积起来

这个应该可以否定,十字盘平了,同一片大桨,连杆长度是沒有变的!螺距应该不会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每个舵机行程一不一样。去掉旋翼头,把十字盘调平,在3D模式下,推油门看十字盘是不是在不同螺距下是否 ...

谢谢您的回答,的确有这个可能。但是我是在0油门,0螺距。十字盘平的情况下转动太桨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十字盘调平了,但是3个斜盘舵机的3个点角度不一样
不管怎么调都不行,就算把一个大桨的角度调的差不多,另一片大桨角度就没办法调了,怀疑是不是飞机本身没放平

网友:
飞机没水平

网友C:
你用电子螺距规测大桨螺距的么?如果确定十字盘水平那就是你飞机没放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电子螺距规测大桨螺距的么?如果确定十字盘水平那就是你飞机没放平。。

我用的是一般的螺距尺改装后+上手机测试的!可能有点不太准,但是差的有点多。所以才问!
可能是飞机确实没放平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一般的螺距尺改装后+上手机测试的!可能有点不太准,但是差的有点多。所以才问!
可能是飞机确实 ...

试试这个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6641&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6641&page=1

谢谢。。。。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9825&extra=page%3D1    再到这里仔细看看。

网友:
飞机没放平!!!

网友:
估计是飞机没放平

网友:
测螺距要把大桨放在同一个地方测,转一圈那肯定数字都会不一样。。。

网友D:
摔过吧?检查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摔过吧?检查螺丝。

检查什么螺丝?全部?

网友E:
遥控器归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器归零试试!

这个试过了。无效!

网友F(2014-12-17):
我来挖坟的...有结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来挖坟的...有结果吗?

桌子不平,没有使用电子螺距尺!早不纠结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桌子不平,没有使用电子螺距尺!早不纠结这个问题了!

我之前也发现这个问题...用的是电子螺距尺,不同地方都有零点几的误差...我也不纠结了...

网友:
舵机臂变形有这个问题没法继续飞

网友:
如果各个方位螺距都一样的话,为什么非得要在尾巴那头测螺距呢?  我猜的!

网友G:
说实话很讨厌楼主的头像,估计看到楼主在二手区耍大刀看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实话很讨厌楼主的头像,估计看到楼主在二手区耍大刀看烦了··

只是看见价格高的说几句,难勉受到别人误解和鄙视!很多东西我都不需要!

网友:
我也是    我也调平了十字盘  确定了大奖连杆一样长  我就直接去飞了   反正我练悬停  随便瞟一眼就可以了  事实证明   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