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的灵异事件

楼主(2013-09-26):
不知道是14SG 太高端还是frsky的接受太烂
曾经有一天出去飞的时候 一个降落后忘记吧飞机中电池取下  然后飞机就处于通电状态    在我不知道未飞机断电的情况下我切换遥控器上的飞机模型 选择另外一驾 飞机     当另外一家飞机通电推油门的时候  原来那驾未断电的飞机螺旋浆也跟到旋转起来了     各位摩友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没
难道14SG 这个控还有这个功能      哪不是一个控能同时控制几个飞机?!!!!!!!!!!!!!!!!!!!!!!
求解啊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A:
不应该。每架机都有自己的ID码。

网友B:
可能是14sg系统的bug 按理换了模型数据 地上的飞机 四个基础通道至少应该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每架机都有自己的ID码。

FASST接收哪有ID码可言

遥控更换模型配置,就只是换了遥控的设置而已,原本对了频的接收,如果没有断电,还是处于对频状态的,也就是说可以一个控同时控制多个接收机。

当然,FASSTest就有ID码,杜绝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14sg系统的bug 按理换了模型数据 地上的飞机 四个基础通道至少应该没有反应

五楼的也许是对的

网友C:
我的futaba10c也这样。多个原装接收都通电可以一块控制。我还有一个JR的控就不是这样一个存储模型数据对应一个接收机

网友:
正常。。。。一个接收 对频后   不要再对频了

网友:
应该是对码的原因哦,没用过这么高端的。我的控,两个接受机,都连接起后,来那个接受机都工作,动作也一样。

网友:
高级  没用过

网友:
这个正常的吧

网友:
樓上正解.

楼主:
晕了  有说正常的 有说不正常的!!! 到底哪个次啊是对的啊

网友:
正常的   你只是单个对频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BUG?我碰到过其他的问题,现在还有担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futaba10c也这样。多个原装接收都通电可以一块控制。我还有一个JR的控就不是这样一个存储模型数据对应一 ...

JR控是一对一。

网友:
没尝试过。等有机会可以实验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JR控是一对一。

是的,我的DSX9就是,你储存的那个飞机,必须对上才好用。

网友:
fasst的话,出现是正常,应该是你新换的模型油门输出比前一个模型大

网友:
两架飞机相隔1.5米然后可以做3D飞行。蛮酷的

网友(2013-10-27):
我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D:
正在学用此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在学用此控

相当的 简单

网友:
相当的好用

网友:
正常`现象

网友:
正常,要不然怎么能用2个接收组成14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的DSX9就是,你储存的那个飞机,必须对上才好用。

JR的就是1对一的,遥控器上建好一个模型后,拿接收机对好频才可以飞的,当然也可以再对几个接收机,但是必需是同一组模型数据才能对应,换了模型后肯定不行的。

网友:
我这边一个模友,用的是T8FG 2.4G,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一架飞好后,没关接收电,另一架开启,结果两架都起飞了。结果肯定是没关的那架O啦!

网友(2013-12-27):
应该有报警吧??

网友:
发射的码是一致的是接收认发射,还可以一个控制多架飞机什么灵异事件啊

网友:
同型号接受,T14可同时控制,已做测试,应该属正常现象。

网友:
我的T8Fg也一样,我是忘记切换模型,用500的数据飞450。飞起来感觉有点怪,落下来一检查一头的汗。

网友:
正常,接收失去信号,电机也会自己转起来。

网友:
我用两个R2006作测试,单独对频后,两个接收机可以同时受控,应该属于正常,而且说明书上说该控可带两个R7008充当14通接受。

网友:
注意安全呀,这样是很正常的

网友E:
是正常现象。记得铁汉发过一个美国直升机比赛的视频,比赛用机正在天上飞,备份机接收没关,十字盘也跟着动。

网友F:
正常的,FUTABA的对频后可以每个频道用,JR的就必须一个频道对一次

网友G:
上周末用10C,同样的疏忽遇到同样的事件,550,450同飞,还好反应及时,果断熄火,再试还是齐飞,看来不是个例,扶她爹客服来解释解释

网友G:
再试DSX12就没这问题,试完又拿10c试,问题依旧,坐等官方解释

网友H:
这不很正常嘛,不光FUTABA 的,天地飞的也这样

网友I(2014-02-06):
正常事件,不必慌张

网友J:
一个遥控器 同时控制两个模型 百年才出一个
模型不玩时 断电是个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