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炸机,有问题求教

楼主(2013-09-26):
我用X650装的WKM,好久没飞了,最近调试好飞了一次,炸机.情况这样
1.有几次插上电闪灯不正常,蓝灯快闪,还有一次不闪灯,断电重新接上又好了.
2.平衡模式起飞,很平稳,1分钟后向右侧***倾倒,
遥控器
感觉没作用,距离就在跟前,
请大家指教下,也请大疆技术看见帖子指导一下,需要返厂检测么

网友A:
蓝灯快闪,失控状态
楼主你先上调参看看遥控器各通道的情况,同时看看接收机与主控的连接情况。
还有一点,能不能详细说说配置,一定要把遥控等周边配置都说清楚,最好能有iOSD数据以供参考。

网友B:
检查下PMU模块,确保接收机供电正常

网友C:
表示不懂,何为平衡模式!
既然知道闪灯情况,完全可以通过手册,还有iosd数据自查,实在不解再问不迟啊。

网友D:
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E:
检查你的遥控器和接收机受否存在问题
感觉是你的接收机那边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飞控没有ISOD,我在检查一下,

网友F:
检查遥控和主控的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