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摆了个乌龙,发个帖子分享一下教训

楼主(2013-09-26):
今天摆了个乌龙,犯了个低级错误,在现场两架飞机都发生起落架因侧风下重着陆被压缩回去的事故(第二个视频中的这架F8F在视频之后的下一个起落,也同样来了一次)。。。。。。。
两架F8F共损失起落架收放机两个,机翼都擦伤。。。。。。。

以后飞行要切记,车一定要放在下风处。。。。。。。。

第一个视频:这是本机队第三架F8F,下午首飞。配置:银燕BL4030,好盈铂金80A,6S33300。

第二个视频:我的F8F例行飞行练习。

楼主:
奇怪,这个新分出来的版块不支持直接插入视频了吗?

网友:
是的呢,不支持了,我昨天也发现了。

网友A:
这降落看起来还可以呀,不算太重的样子。是起落架的质量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降落看起来还可以呀,不算太重的样子。是起落架的质量问题吧。

落地的操作的确没有大问题。不过两台机都很神奇的在即将落地前经过同一个地点,都在这个地方突然一头栽下去重重坐在地上。在现场我也没想明白为啥,只是简单的认为是风切变导致。

回来回看视频才发现,这同一个地点,恰好是风吹过那台绿色吉姆尼后的涡流区。。。。。。

网友:
第一个视频中的降落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降落看起来还可以呀,不算太重的样子。是起落架的质量问题吧。

逐帧研究视频,发现这下被拍的还真沉,从离地半米多高突然失去升力,几乎就像自由落地一样掉下来。。。。。。机翼都被冲击的向上翘起。。。。。。。这架机的机翼可不是什么碳杆加强,是一根几乎有机翼3/4长的,机翼根部最粗有两个拇指粗,最细位置也有一个拇指粗细的方形大木棍。。。。。。。。

从半米多高度开始受到涡流影响失去升力,到拍落地面,前后只有一秒多钟,以飞机最后近进30KPH左右的速度,仅仅前行了大约一条马路分划虚线的长度。。。。。。这下摔的可真疼啊。。。。。。。

网友B:
恐怕是汽车引起的气流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恐怕是汽车引起的气流变化

是的。从视频上分析,罪魁祸首就是我自己的车(银色这台)。。。。。。

网友:
嘿嘿 今天我飞2架飞机..一架1米4p51 一架海盗.. 降落的时候两架飞机很离奇的撞在同一个地方..我们这里的广场中心心是喷泉..我要降落的地方是高于喷泉地面2个台阶的超级平的地面..返航降落时都不约而同的撞在了第二个台阶上..距离相差1米左右..而且两架飞机的起落架都挂了一个...

网友C(2014-02-14):
引用 网友A:
这降落看起来还可以呀,不算太重的样子。是起落架的质量问题吧。

这也算重着陆吗,我的个天啊。。这个收放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不结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算重着陆吗,我的个天啊。。这个收放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不结实啊

这还不算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还不算重???。。。。。。。。。。。。

30---50厘米米高的失速着陆应该是螺旋桨战斗机比较常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50厘米米高的失速着陆应该是螺旋桨战斗机比较常见的/

这个充其量只能算是凑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充其量只能算是凑活的。。。。。。

跑道好我也能够这样降落,可是我们的跑道只有你三分之一款而且两边是悬崖一边还有路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道好我也能够这样降落,可是我们的跑道只有你三分之一款而且两边是悬崖一边还有路灯。。

你好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牛。。。。。。。

我画个示意图给你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牛。。。。。。。

由于本地的房屋密集,道路车辆众多。小弟和小伙伴们玩飞机只有在一段河堤上,宽度大约是4米--4米8(一车道宽多一点),表面比较平坦,河堤一边边缘每隔10米有路灯,悬崖种草,坡度60度,高度7米(所以这边小飞机冲出跑道的后果最重是断桨大飞机不知道,但是第五边进近的时候如果角度不对容易撞路灯)河堤另一边的边缘悬崖坡度60度,水泥的(所以这边冲出跑道的后果最轻是断桨)。。

这种情况下,飞---翼展比较大的翼载荷高一点的后三点的时候,就比较棘手了。除非是100%对准跑道,并且速度完全合理,否则通常情况下不是撞路灯(根部),或者滑下草地,或者冲到另外一边的悬崖下面,再或者就是失速拍在堤面上。。

-----------------请教一下,这样的情况下,有什么具体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本地的房屋密集,道路车辆众多。小弟和小伙伴们玩飞机只有在一段河堤上,宽度大约是4米--4米8(一车 ...

XX,这个环境的确高难度。。。。。。。

建议有3:
1. 飞气动布局好,低速稳定,可操作性好的机型,F8F是个典型代表。
2. 尽量完善定点降落技术,错过合适落点果断复飞,并且尽量在落地前拉大攻角,做类深失速降落,襟翼角度适当放大。
3. 出门烧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