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 2200 充电问题、!

楼主(2013-09-26):
3S 2200 的
电池
是不是每片充到4.20V就算是满电了啊?那单片是4.19 4.17 4.21这样算不算接近饱和啊?

网友A:
是的已經充飽了,再充下去只是浪費時間!
會有差異只有二個原因、電池狀況並不是很好、充電器精準度不足

网友B:
差不多了。好的电池和充电器能全部4.20

网友C:
已经充满,每片电池的内阻不同,所以电压也不可能完全一致,用平衡头充电器充电会比较一致一些,串冲可以大电流充电,但是平衡性能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