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請教調電直,是裝好了陀螺議一齊調試,還是分別調整?

楼主(2013-09-27):
新手請教,調電直的電子部份时是裝好了接收機和陀螺儀后一齊調試水平和行程?
還是分別單獨接收機調一次,然後接陀螺儀后再重調一次?

网友A:
一般装好后舵机先不装摇臂,通电,中立后装摇臂,调舵机正反方向,方向正确后调行程和陀螺仪修正方向,试飞后细调陀螺仪感度。

网友:
全部装好再调,但是先不装舵机摇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装好后舵机先不装摇臂,通电,中立后装摇臂,调舵机正反方向,方向正确后调行程和陀螺仪修正方向,试飞 ...

谢谢!

那么,如果调十字架的水平和调各陀机行程的话,是和陀螺仪连起一起调呢?
还是不接陀螺仪只接接收器来调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么,如果调十字架的水平和调各陀机行程的话,是和陀螺仪连起一起调呢?

怎样都没事,互不影响

网友:
这个从方便的角度来讲,还要看什么机型,有些机型(通常是老的机型),舵机全部装好后,再想装上舵机臂特别是拧上舵机臂的螺丝会很麻烦,这种机型的话,建议先都把舵机回到中立点,然后让舵机臂和舵机垂直(注意方向别反了),直接安上拧好螺丝,然后再把所有舵机都装上,再一起调试。
还有现在的大多数机型设计比较科学,可以舵机都装好后,装舵机臂和拧螺丝都很方便,这类的机型建议先装好舵机后,把舵机回中,垂直安装舵机臂,然后一起调试,会舒服点。

网友:
先机械调整,然后电子调整

网友:
最好 还是 先用 “舵机测试器” 把全部舵机都

“定位”在“中间”位置,再把所有舵杆 调好长度:

要求达到:十字盘 水平,大桨 0 角度,尾浆 6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装好后舵机先不装摇臂,通电,中立后装摇臂,调舵机正反方向,方向正确后调行程和陀螺仪修正方向,试飞 ...

2楼说的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么,如果调十字架的水平和调各陀机行程的话,是和陀螺仪连起一起调呢?

十字盘舵机和陀螺仪的调整是独立了,两者没什么联系,不过在机械调整前遥控器各通道都归零,能用机械调整的就用机械调整,实在无法调平才用遥控器微调,我的直机调好后除了油门所有通道微调都在中立点,这样飞起来控制感觉会好些。

网友:
装好先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装好后舵机先不装摇臂,通电,中立后装摇臂,调舵机正反方向,方向正确后调行程和陀螺仪修正方向,试飞 ...

准确的说,好像应该先设置舵机正反,在设置中立点,在装舵臂哦。因为有可能装上舵臂后,是中立点,但如果舵机的方向不正确,再设置反向的话,可能之前的中立点,又变成不是中立点了。

网友:
先用舵机测试仪装好舵机中立点,完后全部装好最后一起调

网友(2013-11-05):
这帖子我找的好苦!

网友(2014-03-07):
老鸟的回答 很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