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西北风号CAD图纸!尺寸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13-09-27):
原图先由广西航模动态航模交流群的 烂冬瓜同学,用在百度上搜到的图片图纸 经由犀牛软件描出来!然后在由CAD2004画成。。。。

但是问题来了!放到雕刻机里面刀路图不能生成!
求CAD高手帮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小生在此先谢过大神!!

由于图纸是SC命令直接放大的!故各零件的开槽尺寸会有问题!所以需要各位自己更改!

图纸尺寸问题以解决!。。。几个月了~才想起来把修正尺寸的图纸上传

网友A:
好家伙 漂亮 速度行吗

网友:
我记得一般雕刻机都是用的cad图纸转成的图片进行雕刻,很少用cad图纸,我在激光切割机厂工作时都是先转成图片再雕刻

网友:
虽然支持三维软件,但我一般用位图制作,不容易出错,对于木模型来说 精度够了

网友:
我也想也这个船的图纸

网友:
我有这个艇的平面图纸,【模型实际长度1250MM,宽292MM】,需要的模友联系我【QQ962360512】

网友:
要使用DXF格式的图纸

网友B:
你这骨架有问题啊。。。。。。

网友:
好漂亮的船,图先收藏了。船底是什么样子的?用几个螺旋桨推进?

网友C:
有问题吧··········外面的框框都才2mm

网友:
非常漂 亮的模型!

网友:
很漂亮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骨架有问题啊。。。。。。

对!转成DXF以后有几个零件有问题!我试着把有问题的零件删掉以后刀路还是生成不了!只能出一个大圈圈!很是郁闷!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转成DXF以后有几个零件有问题!我试着把有问题的零件删掉以后刀路还是生成不了!只能出一个大圈圈!很 ...

我看你那图纸 是三条西北风?你用的是什么雕刻软件,是不是你图纸上使用了你雕刻软件无法识别的线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吧··········外面的框框都才2mm

恩~~~~~~~~~~很是郁闷!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那图纸 是三条西北风?你用的是什么雕刻软件,是不是你图纸上使用了你雕刻软件无法识别的线型呢?
...

问题找到了~。。。。。。是图纸尺寸有问题~~~~~~1X2毫米的尺寸。。。。比刀头还小!

网友:
图纸挺好,捡便宜了,可是这图是什么单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图纸尺寸有问题~~~~~~1X2毫米的尺寸。。。。比刀头还小!

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吧。。。。。。。。

cad转成PLT格式
用雕刻软件做路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ad转成PLT格式
用雕刻软件做路径

你上层是怎么画的  有全套雕刻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层是怎么画的  有全套雕刻图吗

这个全套图纸不能提供。。。。。因为没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全套图纸不能提供。。。。。因为没画

o o

羡慕

网友E:
图纸不知用什么打开的,下了打不开,呵呵

网友:
如果你没画CAD图是不行的。如果是图片格式也可在“口罩〞中简单描绘,后转成PLT格式到文泰雕刻做路径

楼主(2013-10-31):
引用 网友E:
图纸不知用什么打开的,下了打不开,呵呵

我用CAD2004画的图!你试试CAD2004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帮顶

谢谢!不过这船烂尾了!

网友:
换成五星红旗更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 漂亮 速度行吗

做成这个样子就别想速度了……

网友(2013-12-10):
桅杆上6根绳索做什么用

楼主(2014-03-27):
自己顶一个!。。。。。几个月了才想起来要上传图纸

网友G:
尺寸有问题,1:20的那张图,肋板的龙骨开槽才3MM,加强肋是4.6MM的,而一般木条的切割尺寸差不多都是3/4/6MM的;
1:32的那张完全是1:20的缩小版,龙骨上的肋板开槽缩小到了2MM!
按这图切割,做起来够忙活的。
不知道画这图的人怎么想的。
一般一米多的船,肋板龙骨至少5MM以上才能达到强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尺寸有问题,1:20的那张图,肋板的龙骨开槽才3MM,加强肋是4.6MM的,而一般木条的切割尺寸差不多都是3/4/6 ...

不好意思了!这图原来是画1.3米的~图纸尺寸有问题~后来我用SC命令直接放大图纸的~中间的槽肯定有问题!

这几个月在忙其他事情 懒得弄了!直接传上来大伙在自己修改吧!

网友:
看图上水波好像船速适中,非常漂亮的涂装,再搞得蒸汽朋克范点就更拉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这船烂尾了!

为啥烂尾了?框架没搭么?

网友:
敢问楼主,这个图的尺寸对么,能直接激光雕刻么

网友H(2014-05-26):
你好,在吗?我想做个西北风游艇,能卖份CAD图纸我吗?我QQ373424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