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7遥控器怎么自定义3段或2段开关?

楼主(2013-09-27):
手中有XG7控一台,入手零度S4飞控但是在组装调试时遇到了瓶颈,手里的是JR  XG7遥控器,不清楚如何设置两个两段开关,校准后仅仅只有5通道gear在电脑调参的时候拨动有反应,即图一,开关向内侧拨动此时能切换自动导航模式,向外拨动就返回到手动增稳模式!但是其他的开关都起不了作用,自己尝试过混控设置,但是还是只有一个开关在调参的时候能用,能用作手动增稳跟自动导航之间的切换(如屏幕截图),其他开关无效,简而言之就是怎样在XG7上设置GPS跟自动悬停模式开关!!!!!求解

网友A:
XG7上二段开关可以定义,三段那个是不能定义的,只能用于切换3D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G7上二段开关可以定义,三段那个是不能定义的,只能用于切换3D用

这破控的中文说明书有没?我的一通道微调不知道怎么搞的按上去有声音但是舵机没反应

网友C:
没玩过多旋翼,不懂,如果可以用直升机模式飞,楼主把飞机模式设成 1 SERVO这个模式,用螺距通道实现3断开关,分别把3个模式的螺距曲线调平,别忘记每个模式除了螺距曲线不一样,其他参数要设置一样哦,试试看。

网友D:
如果想玩飞控 建议用 FUTABA 或者 德国控或者新版本的海泰克9X这些都支持开关自定义通道。JR 和地平线的 还有之前的 海泰克的之前的控都不支持或者就是仅有的1-2个开关定义。这样会造成很多的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XG7上二段开关可以定义,三段那个是不能定义的,只能用于切换3D用

那有点恼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玩飞控 建议用 FUTABA 或者 德国控或者新版本的海泰克9X这些都支持开关自定义通道。JR 和地平线的 还 ...

昨天研究了一下午都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玩过多旋翼,不懂,如果可以用直升机模式飞,楼主把飞机模式设成 1 SERVO这个模式,用螺距通道实现3断开关 ...

这个可以试试,谢谢好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破控的中文说明书有没?我的一通道微调不知道怎么搞的按上去有声音但是舵机没反应

有纸质版的

网友E(2014-01-02):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试试,谢谢好建议

请问jrxg7 设置3段开关是否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jrxg7 设置3段开关是否搞定了?

没研究了,直接换遥控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研究了,直接换遥控器了!

我这个jr 有8个接收机,所以才不大想换

网友F:
要说自定义开关,这功能天地飞9通就有啊,飞个4轴不值当的用什么futaba之类的,最基本的就能满足,另外JR XG7自定义好像在初始菜单里,也就是按住菜单键开机的那个界面里,这个控其实很强大,楼主没发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说自定义开关,这功能天地飞9通就有啊,飞个4轴不值当的用什么futaba之类的,最基本的就能满足,另外JR X ...

我用来控制云台了!!!呵呵!一样在发挥它的用处哈!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