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华科尔小瓢虫和V2小瓢虫的区别以及相对JD385的手感!

楼主(2013-09-27):
最近一直在纠结华科尔的两种瓢虫,六 轴陀螺仪的瓢虫光机身就要380块左右,另一个瓢虫应该是三轴的吧,带控才280,JD385也是六 轴陀螺仪的,只要140,我飞着385感觉不错,就是不定高,会漂移,但反应很敏捷,三轴陀螺仪和六 轴陀螺仪到底飞行感觉差多少,望大师解答!

网友A:
三轴就是一个单独的陀螺,没有融合加速度计。通常说的六“轴”一般就是MPU6050,片子内部集成了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实现自稳,长时间需要融合加速度的值。瓢虫只用一个陀螺,但飞起来感觉像是有自稳,可能采用了衰减算法,(这点是猜的)。效果还可以,偶尔会出现回中错误。单靠陀螺积分,可能有一定偏差。总的来说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响应时间和手感都相对差一些。 不得不说,为了节约成本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了不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轴就是一个单独的陀螺,没有融合加速度计。通常说的六“轴”一般就是MPU6050,片子内部集成了陀螺仪和加速 ...

我飞华的两种小电直,3轴和6轴的,的确没有感觉到有明显区别。
不清楚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感觉到不一样。

网友:
围观,只玩过v2小瓢虫

网友(2013-11-04):
JD385很不错:我从为它的飞控在业余级中已是颠峰,其它只会达到它而不会超它,更大的可能是不如它。

网友(2014-04-22):
只玩过v2小瓢虫

网友:
华的瓢虫,不管V1或是V2都是3轴陀螺、3轴加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