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d02s发现大螺距下舵机摆臂干涉问题

楼主(2013-09-27):
(按照120d02s调机的精华帖设置的)
1、按照大鸡标准调好舵机中立点(50%油门时,摆臂与主轴垂直),十字盘水平
2、螺距行程设置503、拔掉电机与电调之间插头

发现熄火打开后,推油门,到100%,进行最大副翼和升降动作时,舵机臂会转到极限位置并出现抖动,同时严重影响飞机动力,而油门0时不会出现此情况。

个人研究了一晚上,感觉只能将02s的舵机中立点提高30度左右才能解决,即50%油门时舵机臂不为水平,而是上扬30度左右,这样基本可以做到最大正螺距时舵机臂不会被干涉到。

欢迎讨论。

网友A:
多少度?螺距调太大也没用,掉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度?螺距调太大也没用,掉转了。

没螺距尺,目测应该在正负10度左右,和电脑屏幕的图比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螺距尺,目测应该在正负10度左右,和电脑屏幕的图比对的。

这个不好测量,就拿手里试试,最大掉的厉害就调小点,实际感觉还要小点。
掉转厉害,没有力量还电机发热。还要考虑你到底摇杆一般用多少的量,合适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