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满意使用了一年多,终于病了——水平偏离求解!!

楼主(2013-09-27):
我的z15g满意使用了一年多,最近出现一个故障,每次通电后,云台水平偏离,左高右低。手动遥控矫正回来,一般就可以飞完全程。偶尔在高速航线的时候,突然水平偏离,大概5度左右,也是左高右低。
已经经过地磁矫正,故障依旧。
有没有亲碰到过类似的故障,求解决方法。

网友A:
通常这样的情况,需要返厂进行检修,楼主你用了一年多了,也是时候回去保养一下啦

网友B:
自己调一下云台3轴平衡就可以了,我就是这么做的,很有效

网友:
都有这个现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调一下云台3轴平衡就可以了,我就是这么做的,很有效

请问一下,这个怎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这样的情况,需要返厂进行检修,楼主你用了一年多了,也是时候回去保养一下啦

是该保养保养了

网友:
同问怎么调三轴平衡。

网友:
你好,你的这种情况是需要将云台再校准一次,而这种校准你们自己是没法完成的, 所以需要返回厂家交给专门人员,问题便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
还是听技术的吧

网友:
云台上那个MAXON电机是很好的东西,但是用多了也可能出问题,尤其是那个编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