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FC连杠球头扣很难装(已解决)

楼主(2013-09-27):
这俩个球头扣很难上,配的2个被我用手钻扩孔,结果很松,基本不能用了。组装那三根拉杠时,那些球头扣都很好上,唯有这DFC球头太难上了,想问下这正常吗?

已解决,在25楼贴出方法。

网友:
注意方向,扣有一头孔大一点,一头小一点。

楼主:
是用小的这边,不然根本装上不摇臂了,但是还是很难上,拿着DFC球头扣装拉杠倒是一装就进去了,感觉是这球头扣做的规格是给拉杠用的。

网友:
装还是很容易的,方向正确,对准用点力就行了
拆就难点,因为球状钳很难进去,不过还是得用它,只是用它把球头扣顶也来

楼主:
那我觉得是配错的问题了,使上吃奶的力气,拧得七扭八歪的,还是拧不进。

网友A:
请注意:这个旋翼头连杆和球头扣设计上没有问题,其中一个球头扣与连杆连接螺丝是反螺纹,
按照常规的左松右紧肯定是装不上去的,反过来,左紧右松就OK了!

网友:
如果不好进入,用点润滑油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这个旋翼头连杆和球头扣设计上没有问题,其中一个球头扣与连杆连接螺丝是反螺纹,
按照常规的左松 ...

刚按兄弟的方法试了下,貌似没用啊。也拧不了,反而把DFC球头拿去上拉杠,按正常拧,可以装上啊。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买的

套机里配的。

网友:
只能是用点力了。。。

网友C:
我没太明白楼主是说的 你图中间那个2面有螺纹的连杆和 下面那个黑色塑料球头扣的链接吗?   如果直接拧是挺费劲的  我用开孔器扩一下口就好了

网友D:
我这个方法笨,麻烦点,希望有所借鉴,并抛砖引玉
1、
2、
3、
安装的话反过来,先装连杆再装旋翼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太明白楼主是说的 你图中间那个2面有螺纹的连杆和 下面那个黑色塑料球头扣的链接吗?   如果直接拧是挺 ...

刚开始的2个,我也是用手钻扩孔,但是套上后,用手用力一拔就出了。我听说是可以上些502粘死,但是上了,以后双桨了怎么调啊,而且孔松了,用502能贴死吗?在飞行上会不会脱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方法笨,麻烦点,希望有所借鉴,并抛砖引玉
1、
2、

感觉兄弟的指导,不过我遇到的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开始的2个,我也是用手钻扩孔,但是套上后,用手用力一拔就出了。我听说是可以上些502粘死,但是上了, ...

对了 我现在用的不是原厂的 你买上副厂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 我现在用的不是原厂的 你买上副厂件试试

已买飞越桔色那种,不过上原厂的手指都上发紫了,拿出副厂的也因手痛使不上劲了。
想问下,这能上502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买飞越桔色那种,不过上原厂的手指都上发紫了,拿出副厂的也因手痛使不上劲了。
想问下,这能 ...

跟亚拓基本通用的,个人觉得比YT还好点的副厂

VCTRC 450DFC 主旋翼连杆组

这个连杆上粗下细,比较不错

当然杆子上还没打什么LOGO,冒充正品也不错

网友:
最主要是价格亲民,哈哈

网友E:
球头钳用上使劲往里塞

网友:
先用其他螺丝通一遍就好装了。

网友F:
原装的那个球扣是不怎么样,四个其中一个拧不紧,一个拧不进去,好在有两个正好。这个东西不能凑合,有问题果断扔掉,否则空中滑脱就惨了,不要因小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装的那个球扣是不怎么样,四个其中一个拧不紧,一个拧不进去,好在有两个正好。这个东西不能凑合,有问题 ...

请教下,这里需要上502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球头钳用上使劲往里塞

昨晚的确是这样干了,用球头钳夹住大小头,然用球头扣猛拧。缺个工具啊
。。。网购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这里需要上502胶了吗?

正常情况是不上胶的,如果很松上胶也没用,直接换掉

楼主:
之前玩小鸡的,小螺丝多,找了根1.7几的自攻螺丝先给球头扣扩孔。

然后拿着球头钳夹住大小头,用点力就把球头扣拧上了。

废了好几个球头扣,折腾了几天终于解决。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之前玩小鸡的,小螺丝多,找了根1.7几的自攻螺丝先给球头扣扩孔。

感觉LZ这样做存在一定的风险,球扣扩孔对连接强度稳定性的影响不得而知,估计是会影响强度的,而这一部分又很关键,一旦脱扣,后果很严重。

网友H:
扩孔不可取。我的方法是用台钳夹死金属连杆,用手拧球头扣。

网友I:
我用 m1.6 的丝锥给球头扣攻丝。那个连杆上的螺纹也是 m1.6的。这样就很好装,而且螺纹一致可以确保强度。m1.6 的丝锥淘宝很多,很容易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扩孔不可取。我的方法是用台钳夹死金属连杆,用手拧球头扣。

我也试过这种办法,拧进去后,由于是强拧,拧的时候孔也被扩大了,效果很不好。前天我费了好大劲拧好一个,结果用手一拔就出来了。
现在做的,使劲拔还是纹丝不动。我认为是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LZ这样做存在一定的风险,球扣扩孔对连接强度稳定性的影响不得而知,估计是会影响强度的,而这一部分 ...

做好了用手拔了下,还好,不像之前那些一拔就出。当然了,还得靠以后使用来验证了。如果以后因这炸机,我也认了,亚拓搞个东西太变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 m1.6 的丝锥给球头扣攻丝。那个连杆上的螺纹也是 m1.6的。这样就很好装,而且螺纹一致可以确保强度。m ...

还有这工具啊,我不知道啊,问了几天没人答得上,不然早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工具啊,我不知道啊,问了几天没人答得上,不然早买了。

呵呵,这几天没上论坛。你要觉得不放心的话买个丝锥再重新攻两个球头扣,要不然飞的时候球头扣脱落就损失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好了用手拔了下,还好,不像之前那些一拔就出。当然了,还得靠以后使用来验证了。如果以后因这炸机,我 ...

这个应该是你扭入过多,牙花了的原因,并不能说你现在的比原来的牢,个人的看法。

网友:
出厂前就应该装好,最怕装球头扣了。

网友:
用手拧就是为了控制力度

网友J:
不管什么连杆很紧不好拧时我就用打火机把螺杆烧个三四秒就轻松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管什么连杆很紧不好拧时我就用打火机把螺杆烧个三四秒就轻松多了。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还不如用水煮

网友K:
我直接捅开用502给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直接捅开用502给粘了!!
这样对以后调双桨可能带来麻烦。买个几元的球头扣工具+球头扣钳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