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superX的姿态模式具体的意思是什么?

楼主(2013-09-27):
问一下superX的姿态模式具体的意思是什么?说明书上没写清楚,是不是方向锁定,就是锁定机头的方向,不管机头朝向那边,遥控杆往后机器就始终往后。如果不是那么SUPERX飞控有没有这个功能?顺便再解释一下GPS模式,要具体点的飞行效果。

网友:
带自稳,没有定位功能

网友:
看来没人能详解啊,顶下吧

网友A:
自稳!!!方向 高度你可以控制!!!就是不会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稳!!!方向 高度你可以控制!!!就是不会翻!!!

接着这个问题问下,gps模式与姿态模式分别都有哪些各自优势,好多人都说gps时常会被干扰所以就会影响到稳定,如果对gps不信任的玩家只用姿态模式飞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着这个问题问下,gps模式与姿态模式分别都有哪些各自优势,好多人都说gps时常会被干扰所以就会影响到稳 ...

姿态模式不能定点,会飘,飘的方向和速度取决于风向,机子的重心等。一般飞远的话都是用GPS,就算看不清姿态只要只要松杆就定点了。而且一键返航点是第一次gps 的点。如果上来就姿态然后飞远后切GPS或者直接切返航就等着提控回家吧。所以一般飞行尽量用GPS 模式。

网友:
手动。-----姿态--------gps。 gps被干扰。就变姿态了 没影响

网友:
gps。是 建立在。姿态之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姿态模式不能定点,会飘,飘的方向和速度取决于风向,机子的重心等。一般飞远的话都是用GPS,就算看不清姿 ...

谢了,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