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浆之间距离的问题

楼主(2013-09-27):
为了防止两个浆之间气流相互影响,安装上之后,浆旋转起来,两个浆旋转园边缘之间应该留多大的距离合适呢?

楼主:
是不是只要不打架就行?不过太近了,相互间气流会影响效率吧?

网友A:
太近影响效率。。。我留了3cm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近影响效率。。。我留了3cm多。

我一般保持10c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保持10cm以上

15寸的桨  留多大比较合适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寸的桨  留多大比较合适呢?

15寸的浆,长度为381mm,浆尖距离100mm的话,最近的两轴间距离为48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寸的浆,长度为381mm,浆尖距离100mm的话,最近的两轴间距离为480mm

轴距倒是会计算,就是不知道浆之间该留多少距离,打算国庆期间做个木头四旋翼,目前动力还没买,打算用4114电机,飓风的,听说还不错。等他们的参数出来了再买,木头和工具螺丝什么的还没到呢。

网友:
新手虚心学习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保持10cm以上

空那么多浪费。

空位一可以上更大的桨,效率高。二可以干脆减小轴距。轴距越小越稳。

网友C:
有3CM足够了

网友:
由于相邻的桨旋转方向相反,所以近了并不影响效率,而电机离中心越近,姿态调整反应越快,飞起来更加平稳,迎风面更小,抗风效果也好些----------------本人愚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3CM足够了

我试过,450的机子换12寸的浆,效果还不如10寸浆,电机是400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450的机子换12寸的浆,效果还不如10寸浆,电机是4006的

好巧,我也是这样的电机和机架,我用的1147

网友:
顶一下,请权威人士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450的机子换12寸的浆,效果还不如10寸浆,电机是4006的

使用多大的桨涉及很多因素啊,电压、起飞重量都有关系,4006根本没有参数公布,根本不知道这个电机到底如何,最佳状态是需要根据各个数据来计算的。就像用更大容量电池反而续航缩短的都有,增加了重量,导致电机效率下降,电流增加较大,也是有可能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