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7 开控屏幕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3-09-27):
这2个 画面不停的 变换  95880是什么意思 ??????????

网友:
没用过这个控

网友:
重刷固件看看

网友:
蛋疼的遥控器

网友:
我用的这款控,没遇到过这个现象

网友A:
要注意了,我的d10也出现过界面错乱的情况,飞机起飞后两分钟失控,损失惨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了,我的d10也出现过界面错乱的情况,飞机起飞后两分钟失控,损失惨重

不会吧,我还正打算入10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我还正打算入10呢

这个可是真的,有时间刷个固件试试,不过以后也只用它飞小机,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是真的,有时间刷个固件试试,不过以后也只用它飞小机,怕怕

我也是打算入来玩120的,大机有xg8

网友:
换电池试试,实在不行返厂吧。

网友:
估计是有了病毒了,拿消毒水泡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