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的215用手扭不动

楼主(2013-09-27):
其他3个用手扭好顺滑。有一个会突然卡在一个位置扭不动了,通电是好的,什么原因?需要磨合?

网友A:
炸过的 215 有这个毛病

齿其实没坏 你拆开转动很顺滑 但是安装好就会不是那么顺 可能齿间隙有点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过的 215 有这个毛病

齿其实没坏 你拆开转动很顺滑 但是安装好就会不是那么顺 可能齿间隙有点变形

我刚收到的货。。

网友B:
跟你遇到一样的问题了,飞着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不知道炸机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你遇到一样的问题了,飞着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不知道炸机会有什么后果。

就这一个有这个问题。其他三个顺畅的很

网友C:
可能比较紧,用一段时间试试,就像楼主说的,磨合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比较紧,用一段时间试试,就像楼主说的,磨合一下

先装机试试吧

网友:
能用就行了。没关系的,不要紧

网友D:
新的,总是紧的,就跟处女一样。

网友:
如果是齿变形,会加大电机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的,总是紧的,就跟处女一样。

有道理啊

网友:
调整一下螺丝松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装机试试吧

215舵机齿会出现比较卡的情况,可以进行磨合,如果没有磨合功能的设备可用控与接受机手工磨合,需要搞到顺滑为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6183

网友:
磨合一段时间会有改善

网友:
受教育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