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给我参考一下这个配置,顺便问一下这艇叫啥名字,属于哪一类的?

楼主(2013-09-27):
先上图

双发的,想用差速转向,请大神给指点一下配置,该怎么去淘的好?
顺便问一下这是啥艇,属于哪一类的?

网友A:
就一玩具

网友B:
此艇叫做沃尔沃
不过是玩具沃尔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艇叫做沃尔沃
不过是玩具沃尔沃

想改无刷的,可以推荐一下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玩具

您看能改无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看能改无刷吗?

改玩具船你要找专家虾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看能改无刷吗?

这船尺寸是多少?

网友C:
VOLVO車廠離岸/OFFSHORE賽戰船, 人稱蝙蝠船。

因為左右舷有翼,屬於空氣助升特性,因此在美國視之為HYDRO類。

在NAVIGA(大部份國家採用)的規章下,這船屬於MONO類。

NAVIGA的規章能兼容美國的規章,但反之不能,晚些發些圖解釋。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LVO車廠離岸/OFFSHORE賽戰船, 人稱蝙蝠船。

因為左右舷有翼,屬於空氣助升特性,因此在美國視之為HYDR ...

期待您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VOLVO車廠離岸/OFFSHORE賽戰船, 人稱蝙蝠船。

因為左右舷有翼,屬於空氣助升特性,因此在美國視之為HYDR ...

一看就是高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船尺寸是多少?

70mm估计差不多

网友D:
归类的话属于像真船,船体为单体,半浸浆。其实也可以成为O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VOLVO車廠離岸/OFFSHORE賽戰船, 人稱蝙蝠船。

因為左右舷有翼,屬於空氣助升特性,因此在美國視之為HYDR ...

MONO, O, V, CAT, H..... 之类已经被习惯性用乱了。期待给船正名

网友C:
NAVIGA的MONO定義,需注意的地方是下圖3條船均是MONO/單體船,圖片來自本論壇競速電船手冊:

美國NAMBA規章2012,對MONO/單體船的定義:

美國IMPBA規章2006,對MONO/單體船的定義:

美國IMPBA規章 2006年3月Technical Standards, Section K-5, Hull Classification:
1. Mono Hull Definitions and Restrictions
A “Mono” is a hull that has a continuous wetted surface when operating at racing speed. A Mono must incorporate the following design characteristics and not exceed any of the dimensional restrictions.
1.a. A hull that has no discontinuities between or steps in the wetted surface running at more than a 15-degree angle with keel, in plane view (bottom view).
1.e. Wings are illegal on a Mono.
翻譯成中文是:
1....單體船必須有下列特徵...
1.a....不允許有階...。
1.e.單體船不允許有翼。

美國IMPBA規章 2006年3月Technical Standards, Section K-7, Hull Classification:
2. Hydro Hull Definitions and Restrictions
......
In addition, any hull with added appendage, with air lifting characteristics capable of lifting
the hull free of water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will also be classified as a HYDRO.
翻譯成中文是:...任何船體...有空氣助升特性....會被評定為多點式。

美國NAMBA規章Section Name: HULLS, Section Revised on 3/15/06:
C. HYDROPLANE HULL
1. If a hull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to be classified as a monoplane then it is
automatically classified as a hydroplane. Examples of hydroplanes:
翻譯成中文是:如果一個船體不符合單體船的規定,便會自動被評定為多點式。

所以樓主的船是甚麼類型,視乎賣到那一個國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归类的话属于像真船,船体为单体,半浸浆。其实也可以成为O艇

O/OFFSHORE是一個比賽項目名稱,船體包括MONO, STEPPED V HULL, CATAMARAN

所以說一條船是O艇,無法確定是甚麼船,國際上不存在O艇船體定義。

网友:
这船改成双轴无刷的话。。。。船壳怕受不了哦,建议上单轴的,用28系列电机就很好了,实在想利用现有轴的话,呵呵,还是有刷算了,再说双轴无刷成本高,改到玩具船上实在是浪费哦

网友E:
这船是香蕉底。不要改。如何改都是跳。用压浪板压了不跳但速度慢死了。 要速度全船升起跑时因为2边船翼受气流影响就会左右摇摆。又开始跳。只船没法做到(披着羊皮的狼)的效果。  这船是骨头中的骨头。难坑。

网友:
想改就算了,新买一条船壳吧。玩具船壳不值得一改,毕竟改装要花好多钱进设备。考虑一下性价比

楼主:
船身长:710毫米 船宽:250毫米        高:150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船是香蕉底。不要改。如何改都是跳。用压浪板压了不跳但速度慢死了。 要速度全船升起跑时因为2边船翼受气 ...

多谢您的建议,我还是想改,不想让它闲着呀,其实我是把原来的遥控器弄丢了,我是玩航模的,还是对无刷熟悉一点,您能给配一下不?跳就跳呗,感觉也挺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VIGA的MONO定義,需注意的地方是下圖3條船均是MONO/單體船,圖片來自本論壇競速電船手冊:

厉害,好专业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好专业啊,学习了

不厲害,任何人都可下載到各船會規章,要看中文可用程式翻譯,沒語言障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建议,我还是想改,不想让它闲着呀,其实我是把原来的遥控器弄丢了,我是玩航模的,还是对无刷熟 ...

我都相信這船殼受不了大馬力馬達。

有時改裝未必是為要得到一條好船,而是一個心願,想知道效果。

簡單容易的加固,裝縱樑/STRINGER/RAIL、TRANSOM DOUBLER,把應力分佈至大面積:

這樣改裝,強度足夠,但別撞船,一次猛撞就完蛋。

网友:
这船不错,跑得比较快,我也觉得属于比较好玩的玩具船。
哪一类不重要,翼不是风洞的那么大,加上速度不会和风洞可比的,在这个速度空气动力的作用甚微,
按照我们常见的65电O去改就可以了,建议单电机,无谓搞双动力,跑60多公里无需加固。(不改也有30多公里的速度)
动力直接参照论坛上装65电O的就可。
注意的地方是出轴不要太长,而且要高一点,不然跳到你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