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GPS姿态模式跟普通姿态模式

楼主(2013-09-27):
本人小白,求教各位大神,GPS姿态模式会锁定位置定点悬停,而姿态模式悬停,但不锁定位置,这是为什么。。想了解一下原理

网友A:
姿态模式没有加入GPS定位信息,当然就不会锁定位置

如果姿态模式也锁定位置,那跟GPS还有什么差别?

GPS:自稳、定高、定点
姿态:自稳、定高
手动:非自稳

网友:
二楼太平洋简单明了!

网友:
听楼主这么问,感觉楼主危险了

网友:
二楼有理

网友:
小白应该勤看手册,另外楼主你还发错板了

网友:
GPS 可以定位 很多人知道, 但并不是唯一 , 定位方式有很多种,非GPS定位的飞控也不少,例如:Helicommand!楼主一是要弄明白GPS定位的原理,这个上网搜索大把教材,你在明白原理以后,就必须掌什么时候可以用GPS姿态,什么时候不能用,作为新手,飞行中突然失去GPS的定位辅助功能往往都是杯具结尾,所以特别留意那些不利于GPS工作的 环境和天气才是关键,要注意的情况大致如下: (此处省略一万字,请详细阅读DJI用户手册,未尽事宜请使用论坛搜索功能,以及该版区顶部精华集合,只要你天资过人,又肯用功,假以时日必成大器,楼上 所有同学都是你的学习榜样)!!

网友:
LZ知识匮乏

网友:
姿态就定个高  随便漂哈

楼主:
射射楼上各位大神热心解答!!!!!!

网友:
讲得好学习了

网友:
有多少大神,就有多少神语

网友(2013-10-27):
大神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姿态模式没有加入GPS定位信息,当然就不会锁定位置

如果姿态模式也锁定位置,那跟GPS还有什么差别?

谢谢,二楼。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