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怎么调,同心度不行

楼主(2013-09-27):
四个顶丝的,卖家说调顶丝就可以,请教高手怎么调才会比较准

网友A:
我感觉主要是同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主要是同轴就可以了

装机后会抖动

网友B:
我也是不同心,我加了个轴瓦,如果还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换。

联轴器内径4mm  540电机轴外径3.15mm  装起不同心,抖动很大,于是我自己做了个铜的轴瓦。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不同心,我加了个轴瓦,如果还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换。

联轴器内径4mm  540电机轴外径3.15mm  装起不 ...

看来用万向节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为了使电机与轴同心   在安装电机与轴套定位   先做个小工具   找一个与电机一样大小的元柱中间打一个4mm的孔   有同型号坏电机更好将铀承座孔加大到4mm   找一根4mm300mm的轴   穿进孔内  小工具做好了接下来的活   我不说大家都会做了

网友:
你要找的是双节的万向节,它的原理就像是大脚车的狗骨,只不过没那么长。
单节的万向只能解决轴的角度差,两根周必须在延长线的方向相交。

网友C:
你也可以用两个单万向节中间加一段轴,自制一个双万向节,原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可以用两个单万向节中间加一段轴,自制一个双万向节,原理一样

这都行,牛人啊

网友D:
发个图片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个图片来看看。。。

没拍下来,看图也看不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不同心,我加了个轴瓦,如果还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换。

联轴器内径4mm  540电机轴外径3.15mm  装起不 ...

我的不是万向节

网友:
万向节还要什么同心啊    楼主是问链轴器  你们说什么万向节啊

网友:
550电机的轴径是英制一分即3·175MM这个尺寸比较讨厌,所以定购联轴器要讲清楚。有条件最好重新换一个。

网友:
联轴器加套

网友E:
我船上用的三节万向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船上用的三节万向节

你这电机小,550的吧

网友:
看了你的照片知道为什么会抖了,是因为两根轴的轴线没有相交,那就不管你用什么联轴器都是要抖的。

网友:
有一个最恶心的办法:开动电动机,不断调整电动机的位置和轴心方向,期间不断变化垫片数量,直到抖动最小。
然后,用AB胶把电动机固定起来就行了。
土是土了点,但是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