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3-09-27):
带矢量屁眼的涵道机,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大家用矢量屁眼吗?

网友A:
我一般不用来起降,矢量主要用于特技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不用来起降,矢量主要用于特技动作

如果矢量用于起降,是否会增加起降难度

网友:
高难度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矢量用于起降,是否会增加起降难度

不会的,只是提高升降和副翼的舵效,相当加大了行程。一般新机试飞我都不开矢量。难不难飞你适不适应而已。

网友:
其实,不仅要飞好飞机,还应该拿稳手中的摄像机,不要把视频拍的一团糟,虽然我们做不到那么专业,但是拿稳一点也不枉拍摄,才对得起观众

以上凑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