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120D02S和D7E控的设置/

楼主(2013-09-27):
我是新手,手上有个V120D02S和D7E的控,现在想学学调机!有几个问题想问问调试过V120D02S的模友。
1.D7E控里面的“逆转设置”都是在原厂默认的“常规”模式?有没有需要逆转调整的?
2.调节舵机臂水平时,是在油门锁定状态下(开关拨到1号位)油门拉杆最底时调整还是在油门锁定状态下油门拉杆中间位时调整呢?

网友A:
1   逆转设置 常规设置通常是不需要动的
2 调节舵机臂水平 一般是物理调整  把舵机臂  适当的调整下  在搞下舵机拉杆就可以了
    油门锁定是飞3D时才会用到      和油门最低 中间没关系    普通模式下调好了这个是用不到的    新手不需要调什么油门锁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逆转设置 常规设置通常是不需要动的
2 调节舵机臂水平 一般是物理调整  把舵机臂  适当的调整下  在 ...

普通模式下调舵机臂水平,是在油门杆推到什么位置?油门杆推到油门最低处还是中间位置?我的油门曲线在0%,50%,100%

网友:
普通模式   油门推到最低      即使通电后断电  舵机臂应该也不会移动
你调时 肯定要调一次通电一次    看水平情况的      即使你用眼看了是水平    也要悬停   脱控一两秒  看小机的实际悬停情况再来调整
油门 曲线 看个人习惯       你这个曲线就可以

如果实在感觉调舵机臂台麻烦 直接用控的微调吧  这个方便